[疑难问答] 看门狗不起作用

楼主(2016-10-11):
用的CPU是LM3S5P36,在静电实验中死机了,看门狗不起作用,手动复位RESET脚也不起作用?

网友A:
个人觉得 ,在哪儿打死了,就处理那儿嘛

网友B:
我感觉CPU是不是有些问题,必须掉电,上电才能复位

网友C:
处理那肯定是得处理了吧

网友D:
按理说,干扰没有了,手动复位应该可以的。

网友E:
我原来静电也出过问题,我回忆一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F:
静电问题一定要加以注意

网友G:
我打得比较严重的是出现复位,死机算是比较严重的ESD了。

网友H:
ESD电压是多少呢,是接触还是非接触的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