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B204的SPI引脚在哪?

楼主(2016-10-11):
各位大神们有没有用过PIC24FJ64GB204的?它的SPI功能引脚SDIx和SDOx,SCKx都是哪个引脚啊?数据手册怎么找不到

网友A:
数据手册肯定有讲。

网友B:
24系列和dsPIC系列差不多,有些外围设备多功能脚可以配置到不通的PIN脚,你看看有RPX脚,基本上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