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FET与PNP配合使用不明白,请各位大侠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6-10-11):
N-JFET与PNP配合使用不明白,请各位大侠分析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东东不是典型功能电路,是某产品特定的,又有强烈的反馈使得复杂性加大,所以不是太容易帮到你。

当然不是功放,而是典型的电压放大器,或前置放大器。

网友B:
Q1画错了,

Q1没有画错。

网友C:
楼主可以撇开辅助电路,按照NPN和PNP三极管直接耦合的模式分析。

楼主:
1、Q1的C和E标错了;2、信号源是80K、幅值+-350mV。3、别人设计的电路,在产品中已使用。但不明白为何这样用?

c、e标错了,但Q1的图并未画错。

楼主:
N-JFET的Vgs 为正值时,管子如何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N-JFET的Vgs 为正值时,管子如何工作?

S电位高于G,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Q2的G是输入,C11右边是输出,那么这是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R21+R26)/R26.
一般的,用JFET输入,大约是要得到低噪音和高输入阻抗。你的电路似乎没有这个需求,应该可以更简单些。

楼主:
1、g点电位比 s点电位高,jfet能工作吗?2、pnp管子的作用是什么?3、为了防止噪声,特意采用jfet管子。谢谢

网友E:
典型的共射(源)二级直接耦合、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器。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电压放大倍数Av = 1/F = 1 + R21/R26 = 5.99.

网友B:
就是ce标错了。你这个是输入80k的信号经过C11和C17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