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大师们帮忙辨认一个IC芯片型号

楼主(2016-10-11):
  芯片如附图所示,上面有D0H字样,8脚,封装我也是第一次见,百度过没找到,有认识的大师烦请告知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A:
用必应搜"marking D0H",找到了再用

点进去,找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必应搜"marking D0H",找到了再用

非常感谢tyw能抽空帮我解答问题,您给的答案很详细,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  AD5245类似的芯片用过(AD5258和Max5477),没想到换个马甲就认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