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源及其输出功率....

楼主(2016-10-11):
源(电源或信号源)接入负载,则就会输出功率。那么输出功率是多少,与源和负载的关系是如何的?这里给几个示意图。

楼主:
一、线性源:

其中,蓝线为源特性曲线(这里是直线),红线是负载线,灰线是等功率线。

最大功率焦点在何处,自己去计算。

楼主:
二,非线性源:

按上图,应该有个最大功率点。

注意图中的绿框,这个范围可以认为是一段近似的电压源。如果交流情况下仅工作在这个“电压源”范围内,那么交流源阻抗就按照框内的黑线确定。交流信号功率将以此交流阻抗“匹配”。

楼主:
“匹配”不是一个射频或微波技术中的独有术语。在通常的频率范围内(甚至是直流),“匹配”同样存在!

楼主:
附加说明:

对于线性源(内阻线性),那么源电压(或电流)和内阻确定了源的所有特性。

对于非线性源(内阻非线性),那么由源的I-V特性曲线确定源的所有特效。这种情况下,“内阻”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参数。

原则上,特性曲线确定了源,而对于“线性源”,源电压(或电流)和内阻是其特性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参数。所有说,源的输出功率与内阻有关!

网友A:
我们自己去计算了,要你做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