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测速400以

楼主(2016-10-12):
以前用单片机做过100次以下的机器速度显示,测速程序好多,方法也好多不知用哪种了!
1-400转测速(一转只有一个脉冲),用那种合计呢?M法还是T法。
只知道一个适合高速,一个适合低速,但是阶段是多少?例如高速适合1000-10000转,低速适合0-500转

本来想两种组合用,但是不知有没有必要

网友A:
不管使用哪种方案,我不知道你所谓的M法与T法是什么,恕我只是浅薄:但是我只知道。如果要设计此项目,需要从以下方面去考虑指标:
第一:你的速度为400rpm,那么,使用什么传感器去测速方便。使用霍尔?光耦?编码器?等等。
第二:只有400rpm的转速,你使用什么单片机,用什么方案去测量,使用51单片机还是STM32类ARM机。51单片机可能外部中断或者信号捕捉方案。就是每1S计算个数或者通过测量脉宽来检测。使用STM32除了前面51的方案,你还可以通过正交信号捕捉等方案,400rpm的速度,只要你使用的传感器跟的上,任何一款单片机几乎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使用哪种方案,我不知道你所谓的M法与T法是什么,恕我只是浅薄:但是我只知道。如果要设计此项目,需要 ...

这要根据低速下你要显示的精度来分割T法和M法.

例如:
实际转速为每秒1.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转
显示值                  测量方法
1或2                     M法
1.5或1.6               T法,当转速大于15应使用M法
1.55或1.56           T法,当转速大于155应使用M法
1.555或1.556       T法,当转速大于1555应使用M法

注:我理解的T法M法概念如下
T法:测量转一圈的时间.
M法:测量1秒的转了多少圈.

T法在低速下测量精确,随着速度增加,测量误差也会增加.
M法在高速下测量精确,随着速度降低,测量误差也会增加.
会有个临界值,这2种方法的误差是一样的.

网友B:
见我3楼的分析.

以你这种情况,暂时理解为你要求的精度很高,1~400,值又比较小,应使用T法,没必要使用这2种方法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