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路:高电平通100mA,低电平通50mA,高阻截断

楼主(2016-10-12):
如何通过一个IO口控制3种电流状态?
一个io口输出H,L,Z三种状态,分别带动一个电阻负载100mA,50mA,0mA三种电流大小。

网友A:
楼主请具体说明下哪三种电流状态?

网友B: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高阻态的实质:电路分析时高阻态可做开路理解.你可以把它看作输出(输入)电阻非常大.他的极限可以认为悬空.也就是说理论上高阻态不是悬空,它是对地或对电源电阻极大的状态.而实际应用上与引脚的悬空几乎是一样的.高阻态的意义:当门电路的输出上拉管导通而下拉管截止时,输出为高电平;反之就是低电平;如上拉管和下拉管都截止时,输出端就相当于浮空(没有电流流动),其电平随外部电平高低而定,即该门电路放弃对输出端电路的控制 .

所以想利用高阻态来控制第3种状态得先把高阻态检测出来,这个得增加i/o口或外挂硬件,得不偿失.

网友C:
高阻态可以通过相等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再用A/D检测出来。
不过,成本太高,不如增加一条口线,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具体说明下哪三种电流状态?

io高电平通100mA,低电平通50mA,高阻截断
用来控制一电阻负载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 ...

用三极管电流控制有希望。电压控制性器件确实不行

楼主:
谢谢,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一个io口输出H,L,Z三种状态,分别带动一个电阻负载100mA,50mA,0mA三种电流大小。

楼主:
用一个pnp和一个npn各串联一个电阻然后并联,两个b级中间串联2个二极管,io口控制两个二极管中间,各位看看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阻态可以通过相等的上拉和下拉电阻再用A/D检测出来。
不过,成本太高,不如增加一条口线,简单方便。 ...

是需要输出控制

网友D:
你能不能换个对应的逻辑 ?如果可以,看下面的。来个运放加个直流偏执,比如高阻态就是直流偏执状态对应50ma 。低电平输出,运放输入被拉低输出电压就是0v, 电流0ma。 高电平应该被拉高到io电压过运放输出某个电压 对应100ma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一个io口输出H,L,Z三种状态,分别带动一个电阻负载100mA,50mA,0mA三 ...

网友F:
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要求是:只有一个电阻负载,电流为100mA,50mA,0mA 三个档。这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G:
可以实现 不过要改成高电平100mA 高阻50mA 低电平0mA

网友G:
方法是搭一个可编程恒流源电路  恒流源输入端内置电阻分压 在高阻输入时通过电阻分压得到50mA 输入 3.3V时100mA 0V时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