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的接法

楼主(2016-10-12):
请问这2款变压器为何要这样接?
一个用了中心抽头,一个没用到的
变压器结构也好像不同,这是两种类型的变压器吗?

网友A:
2个都用了中心抽头的,只不过符号不一样而已,PHY都是电压驱动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都用了中心抽头的,只不过符号不一样而已,PHY都是电压驱动型

上面哪个图是电压驱动型?怎样看出来是电压驱动型或电流驱动型?

网友A:
中心抽头接电的是电压驱动,用电容接地的是电流驱动

楼主:
还有一款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抽头接电的是电压驱动,用电容接地的是电流驱动

1、2图都是电压驱动,第三个图的是电流驱动吧?

对了,这几个变压器有区别的吧?

楼主:
电压驱动和电流驱动的芯片,TX、RX端口输出结构有何区别呢?
@yanwen217

网友B:
有的图可能是示意图,不要当成原理图来用。。。。

网友C:
上图右侧抽头电阻不要接一起。不然误插入POE供电网线就会烧……

网友D:
这个是网卡的接线图吗?

网友E(2017-02-23):
一图并没有中间抽头呀,是外围连接后接地的额。
中间抽头是10/100M自适应的。
反之不是。
做板上的差别,非自适应的后面连接一根线的问题。其他的没有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