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RBT6使用

楼主(2016-10-12):
目前有个设备因为功耗问题想从原先的F1更改为L1,原先F1中的定时器捕捉功能和正交编码功能在L1的定时器上都有吗?请ST的技术支持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A:
这里没有ST的技术支持;

楼主:
游总,你有没用过L系列的,这个L的定时器应该能支持频率捕捉和正交编码接口吧?

网友B:
您好
型号:STM32L151
关于该款单片机keil软件环境的搭建不是太懂,求指导

网友C:
支持一下,没有用过L系列的

网友D:
你去看看L的那个技术手册啊,看了就知道。没用过,不过你用一个新的型号都要看一下手册的,里面有什么功能,在前几页的特性里都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