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纽扣电池供电电路

楼主(2016-10-12):
求一个纽扣电池供电的电路,需要2V~3.6V的电压,纽扣电池直接输出3V,是不是可以直接接入芯片,需不需要稳压电路什么的?

网友A:
1 纽扣电池什么类型?
2 电池是否可以充电?
3 后端MCU 什么型号 支持电压范围?一般来讲 基本不需要芯片 并个电容 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纽扣电池什么类型?
2 电池是否可以充电?
3 后端MCU 什么型号 支持电压范围?一般来讲 基本不需要芯片  ...

1 纽扣电池什么类型?————具体型号没有确定,目标是直径30mm内,容量尽量大
2 电池是否可以充电?————不可充电
3 后端MCU 什么型号 支持电压范围?————CC2530的ZigBee模块,供电电压范围2.0~3.6V,典型值3.3V

虽然CC2530有低功耗模式,还是担心撑不住多久,但是首先要解决用此类电池是否可行的问题,因为第一次用这种电池。

网友A:
2530 可以直接纽扣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30 可以直接纽扣电池供电

OK。尝试一下, 谢谢!!

网友B:
纽扣直接供电多爽,放电很低都可以。我用锂电供电就麻烦了,一直想充分利用电量。

网友C(2020-04-21):
引用 网友B:
纽扣直接供电多爽,放电很低都可以。我用锂电供电就麻烦了,一直想充分利用电量。 ...

哈哈哈,锂电池能大电流呀,纽扣电池慢慢悠悠太小家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