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怎么判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0-12):
这玩意不好看吧

网友B:
热敏电阻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我们俗称的“自恢复保险丝”和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NTC。
如是自恢复保险丝从其外观上表面印字来判断其型号和电参数。

网友C:
我只能说,怎么来的 找谁,不然。。

网友D:
如果是单片机检测热敏电阻,并且手头有代码,可以看下代码里温度采样那段,看下热敏电阻的B值是多少,正负温度系数,找个参数一样的热敏电阻替换掉即可。如果不是的话就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