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电池板的串并联问题

楼主(2016-10-12):
各位大神,我最近想玩玩太阳能电源控制,但是查了一下,发现有个问题,有人说太阳能电池块串联能提升输出电压,并联能提升电流,如果将几块太阳能电池串联起来之后,那么电流就受到限制;如果将几块太阳能电池并联起来之后,会因采到阳光的不同而每块电池板的电压也不同,那么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不用考虑那么多,直接并联,太阳能板类似于恒流源,谁接收的太阳多,谁就多出一点功率,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那么多,直接并联,太阳能板类似于恒流源,谁接收的太阳多,谁就多出一点功率,不影响使用 ...

并联真的没影响吗?那我还真的得去实验实验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想想500KW甚至1MW的系统如果不并联会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想想500KW甚至1MW的系统如果不并联会怎么样了。。。。

那并联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B:
找电池板供应商聊聊吧

网友C:
并联直接并,串联用一样的板子,计算好mppt点

网友D:
并联或串连都可以,关键看你怎么用。
串联时,可以提升电压,总电流约为单块光伏板电流,可用在没有光伏遮挡的情况下,遮挡时,电压下降,电流稍有下降。
并联时,可以提高电流,总电流约n倍单块光伏电流,遮挡等情况仅会降低电流,电压不受影响。

网友E:
并联串联都可以 太阳能电池板本身就是一个个小的电池板串联或并联组合的,当然得输出电压和电流参数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