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P下N的H桥驱动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6-10-12):
在网上看到一个H桥电路方案,有些疑问想请问下大家。

1.UP-A和DOWM-A是互补的PWM波吧?
2.只看Q1和Q3这个半桥,理论上是Q1导通时Q3关断,Q1是PMOS,G为低时导通,Q3是NNOS,G为低时关断;那UP-A和DOWM-A就不是不互补的,而是同一信号啊。如果互补的    话,Q1和Q3会同时导通和同时关断,这样也不对啊。

网友A:
不是互补的。

楼主:
请问版主,是不是同一信号呢?也就是UP-A和DOWM-A其实是连在一起的,UP-B和DOWM-B也是连在一起,UP-A和UP-B是互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是不是同一信号呢?也就是UP-A和DOWM-A其实是连在一起的,UP-B和DOWM-B也是连在一起,UP-A和UP ...

一般地说,不应该是同一信号。
MOSFET和BJT都是导通快关断慢。如果用同一信号的话,就会发生上下两管短时间内均导通的情况。上下两管均导通(称为“共同导通”)将电源短路,管子上功耗也很大。
因此开关电源都是令一支管先关断,过很短一段时间再令另一支管导通。这样就会有很短一段时间两管均不导通,称为“死区”。
但在电源电压较低,工作频率也较低情况下,也有两个驱动信号合二而一的,目的是简化电路。当然,这种设计“共同导通”不可避免。这是简化电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网友B:
同一个桥臂不直通,对角同时导通,最基本的,否则就会出问题,,,。。。。

网友C:
三极管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不应该是同一信号。
MOSFET和BJT都是导通快关断慢。如果用同一信号的话,就会发生上下两管短时 ...

谢谢版主,我懂了。
还有个问题,我用这款MOS驱动芯片,

我只焊接了 除了 红色框里的元器件,3脚输入方波信号,为什么UGATE对GND的波形是这样,而不是低电平到地呢。还有LGATE端没有波形,是不是需要把红色框里的额电路焊上才可以?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我懂了。
还有个问题,我用这款MOS驱动芯片,

这是Buck电路驱动芯片。UGATE端是靠8脚经到2脚的电容供电的。这种供电方式叫自举。
要UGATE端正常工作,除红色框内元件焊接上之外,2脚至8脚的电容也必须焊接,且红色框内元件以及2脚至8脚电容均完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Buck电路驱动芯片。UGATE端是靠8脚经到2脚的电容供电的。这种供电方式叫自举。
要UGATE端正常工作, ...

为何上管有的电路用nmos,要自举驱动,多麻烦,
像楼主的图那样用pmos,不用自举,多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何上管有的电路用nmos,要自举驱动,多麻烦,
像楼主的图那样用pmos,不用自举,多好啊 ...

1、楼主的电路,仅限电源电压比较低的情况,电源电压超过20V就不能使用。
2、P沟管难以做出高耐压大电流的管子。
3、同样性能的管子,P沟管比N沟管贵,因生产工艺复杂困难。

网友E:
不要互补 建议4个信号分开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地说,不应该是同一信号。
MOSFET和BJT都是导通快关断慢。如果用同一信号的话,就会发生上下两管短时 ...

谢谢斑竹,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