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NLINX fpga

楼主(2016-10-12):
IBUF和OBUF在FPGA中有什么作用呢?见图1.
图2中语句是什么语法?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A:
这是xilinx的原语,这个语句一般用作时钟buffer,提高时钟的驱动能力

楼主:
图2中语句是什么语法?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uart_baud_gen_rx_io是不是uart_baud_gen的子类?

网友B(2016-11-13):
#有点像c函数中的形参,BAUD_RATE与CLOCK_RATE在模块实例化化时,也被实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