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源及其输出功率...

楼主(2016-10-12):
线性情形简单,此处略去100字。

单表非线性!

通过高频电路学习,我们知道,非线性器件会抑制原有频率,同时产生新的频率。从级数的观点看,非线性的变化是无穷的。那么各种频率的功率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这就算上完一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算上完一课了?

发完就后悔了,话题大的掌控不了。
要不先推荐关于此话题的20篇论文,给感兴趣的同志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完就后悔了,话题大的掌控不了。
要不先推荐关于此话题的20篇论文,给感兴趣的同志参考参考?

要不你先把大致重点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