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源及其输出功率(续)——无奈之举....

楼主(2016-10-12):
(无正文)

楼主:
前帖,给了线性源(内阻线性)和非线性源的示意图,并指出了非线性源中某个偏置的线性源(绿框部分),这在有源负载情况下常用。

下面将那个绿框扩大至“大信号”。

楼主:
图一,线性源:

楼主:
图二,勉强可以的非线性源:

楼主:
图三,无奈被掐了头的“半残”非线性源:

楼主:
注意看上图中的那条负载线(红线)

楼主:
无奈之匹配(虽然不算是阻抗匹配),还是一种匹配!

楼主:
这就是非线性的限制!

网友A:
一贴没说什么就又发一贴,还真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說就有有疑問了。仍是匹配只是效率偏低。由于各种誤差使得難以100%匹配罷了。阻抗匹配是信號源阻抗与 ...

这回,你说到了点子上了。

那所谓的“无奈”,就是考虑了电源(或信号源)之效率。

网友C:
“无奈之匹配不是阻抗匹配”
所以我说“阻抗匹配”是被误解和误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