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6-10-12):
Effective 20-V drive for higher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这句话怎么理解  是电压驱动SNR吗?

网友A:
楼主说的是TrueTouch相关的问题吧,互容扫描与自容扫描不同,芯片内部有一个20-V的pump使得内部的驱动能力提高,信号质量得到提高,因此SNR会很高。

楼主:
你好,对啊,这个就是True Touch相关的内容,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