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元(功能说明)
[STM8] 小白求助

楼主(2016-10-12):
比如我用stm8s103的TIM1定时器产生一个方波,我还能用TIM1定时器控制该波的通断吗

网友A:
停止定时器就停了.或者用中断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定时器就停了.或者用中断计数

版主你好,我想用tim1定时器来中断计数,控制通断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用中断啊,到时候就不产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中断啊,到时候就不产生了

什么不产生了,pwm输出吗

网友C:
必须的可以,就是让那个关闭的时候一直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可以,就是让那个关闭的时候一直输出低电平就行了。

懂了,还有个问题,我能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然后要求其启动一段时间后停止输出,用delay吗

网友D:
关闭定时器就不输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了,还有个问题,我能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然后要求其启动一段时间后停止输出,用delay吗 ...

你直接关闭定时器就行了。还那么多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关闭定时器就行了。还那么多想法。。。

其实要求启动后一段时间方波进入另一个状态,我现在用延时delay没法关闭啊

网友E:
delay后关掉定时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lay后关掉定时器不就行了?

比如定时器输出pwm,我用delay,delay1ms(); PWMOFF();为啥不起作用,延时子程序也定义了

网友F:
可以的 不仅可以改变占空比 还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C:
不是说定时器吗,怎么总扯到delay函数,这个是跑空周期,不是用定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 不仅可以改变占空比 还可以改变频率

要是其他的定时器去控制还开复用吗?

网友C:
如果你delay里面是一直在扫描定时器,那么delay完毕后,你再关闭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是其他的定时器去控制还开复用吗?

哪个定时器的PWM波形就得用哪个定时器对应的库函数改变,如果只是想在不同的时间改变这些参数的话那随便哪个定时器 什么位置都可以 这就和你的代码思路相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个定时器的PWM波形就得用哪个定时器对应的库函数改变,如果只是想在不同的时间改变这些参数的话那随便 ...

我打算用该定时器的中断定时控制其输出频率,方便看下我写的tim1中断定时程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该定时器的中断定时控制其输出频率,方便看下我写的tim1中断定时程序吗 ...

换个定时器把 tim作为PWM输出之后再设置为中断模式的话PWM功能会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定时器把 tim作为PWM输出之后再设置为中断模式的话PWM功能会被覆盖

怎么我看他们说这两个功能可以一起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delay里面是一直在扫描定时器,那么delay完毕后,你再关闭也可以。

刚刚接触,小白一个,什么叫扫描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定时器把 tim作为PWM输出之后再设置为中断模式的话PWM功能会被覆盖

好像不是进入中断模式,就是tim1定时器计数更新中断个数来达到定时的目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进入中断模式,就是tim1定时器计数更新中断个数来达到定时的目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

tim1计数中断就是更新中断
你可以用tim1的任意一个通道输出PWM,然后在别的定时器中断里面定时改变你的TIM1的PWM频率或者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m1计数中断就是更新中断
你可以用tim1的任意一个通道输出PWM,然后在别的定时器中断里面定时改变你的TI ...

其他定时器都占了,stm8s103一共就三个定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小白一个,什么叫扫描定时器。

就是在主函数里一直读取定时器里的变量,
比如定时器里有个变量k,
我们县读取出来,然后一直判断是否达到另外一个值,如果到了,就是延时到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主函数里一直读取定时器里的变量,
比如定时器里有个变量k,
我们县读取出来,然后一直判断是否达到 ...

是不是指的我用的中断函数里的那个中断次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他定时器都占了,stm8s103一共就三个定时器。。

占了没关系啊 你在其他的定时器中断里一起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占了没关系啊 你在其他的定时器中断里一起操作就可以了

大神方便看下我写的tim1中断定时程序吗,硬件测试进不去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指的我用的中断函数里的那个中断次数

对头。就是这样,中断里有个计数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头。就是这样,中断里有个计数的变量。

现在呢我用tim1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方波,要求是单片机启动一段时间后方波功率降低,这个时间我一开始想的是用delay,delay1ms();PWMOFF();但是不起作用,现在又用其中断定时来实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方便看下我写的tim1中断定时程序吗,硬件测试进不去中断

我不是大神。。因为你tim1输出PWM了 所以定时器中断功能被覆盖了吧?
你i看看PWM的初始化是不是在中断初始化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是大神。。因为你tim1输出PWM了 所以定时器中断功能被覆盖了吧?
你i看看PWM的初始化是不是在中断初 ...

中断初始化是什么,中断服务函数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断初始化是什么,中断服务函数吗?

你在用外设的功能之前要对外设进行初始化 包括中断 如果要使用中断的话也要先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用外设的功能之前要对外设进行初始化 包括中断 如果要使用中断的话也要先初始化 ...

一般中断怎么初始化,搜了网上没看到相关的,中断不是定时器计数产生的吗,原谅我小白。。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中断怎么初始化,搜了网上没看到相关的,中断不是定时器计数产生的吗,原谅我小白。。 ...

没事 都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时间不紧的话建议你可以找个开发板学习学习
或者去百度一些资料,stm8还是很简单的 这些东西百度都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事 都是这么过来的 如果时间不紧的话建议你可以找个开发板学习学习
或者去百度一些资料,stm8还是很简 ...

可否稍微说一下中断初始化要点,我也好去百度,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否稍微说一下中断初始化要点,我也好去百度,谢谢了

直接百度stm8定时器中断,源码都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百度stm8定时器中断,源码都找得到。

还有比如说tim1输出PWM,我要求其启动后一段时间停止,我用的delay,delay1ms();PWMOFF();(延时子程序已定义)为啥不管用?

网友C:
楼主把全部代码贴出来吧,这么描述太费劲了。

楼主:
我自己写的stm8s103的tim1中断定时程序(IAR)
void TIM1_Init(void)
{
TIM1_IER=0X00;
TIM1_EGR=0X00;
TIM1_PSCRH=0X3E;//15999分频,16M晶振,记数周期为1ms
TIM1_PSCRL=0X7F;
TIM1_ARRH=0X01;//自动重载寄存器为500,每计数500次产生一次中断
TIM1_ARRL=0XF4;
TIM1_CNTRH=0X00;
TIM1_CNTRL=0X00;
TIM1_CR1=0X81;
TIM1_IER=0X01;
}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VOID)
{
  i++;
  TIM1_SR1=0X00;
  if(i==10)
  {PWMPFF();}
}
功能是5s后PWM输出关闭,麻烦大家看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全部代码贴出来吧,这么描述太费劲了。

麻烦看下程序,谢了

网友G:
PwmOn();
DelayMs(5000);
PwmOff();

网友G:
void Tim1PwmInit(void){         //定时器1,
  uint16_t pscr=1600-1;// 1600-1    6000-1 (600ms)   16-1(1.6ms)
  uint16_t arr=6000-1;  //
  uint16_t value = (arr+1)/2 ;   //Pwm占空比50%
  TIM1_CR1_OPM=0;               //更新不停止计数
  TIM1_CR1_URS=0;               //计数溢出,会发送中断请求 0为寄存器更新(计数器溢出)时立即发送一个中断请求。
  TIM1_CR1_UDIS=0;              //
  TIM1_PSCRH=pscr>>8;
  TIM1_PSCRL=(uint8_t)pscr;                  //
  TIM1_ARRH=arr>>8;                  //重装载
  TIM1_ARRL=(uint8_t)arr;

  TIM1_CCER1_CC1E = 1;

  TIM1_CCER1_CC1P=0;    //有效位

  TIM1_CCMR1_OC1M =0X7;  //pwm1 先有效位输出
  TIM1_OISR_OIS1 = 0;  //空闲

  TIM1_CCR1H = value>>8;
  TIM1_CCR1L = (uint8_t)value;//
  TIM1_BKR_MOE = 1;//PWM输出使能
  TIM1_IER_CC1IE=1;                //中断允许
  TIM1_CR1_CEN=0;                //使能计数器
  TIM1_SR1_CC1IF=0;
}

#pragma vector=0xE
__interrupt void TIM1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TIM1_SR1_CC1IF=0;
    Moto.M1Steps--;
  if(Moto.M1Steps==0){
    TIM1_CR1_CEN=0;
  }
}

可以参考下我之前写步进电机,可以精确的计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比如说tim1输出PWM,我要求其启动后一段时间停止,我用的delay,delay1ms();PWMOFF();(延时子程序已 ...

你在定时器里面计数,比如说定时器中断一次是1us 你计数1000次 就是1ms 这个时候你把pwm关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定时器里面计数,比如说定时器中断一次是1us 你计数1000次 就是1ms 这个时候你把pwm关掉就可以 ...

对啊,41楼有我写的关于tim1定时程序,但试了不行。。

网友F:
是什么不行?
PWM输出也要初始化啊?没看到你有PWM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什么不行?
PWM输出也要初始化啊?没看到你有PWM输出啊

那个肯定有的,我只是把中断定时拿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肯定有的,我只是把中断定时拿出来了

你可以试一下 第一 测量引脚有没有PWM的波形,第二,在中断里面抬高放低引脚测试一下有没有波形,看看有没有进入中断,这样就知道问题在什么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试一下 第一 测量引脚有没有PWM的波形,第二,在中断里面抬高放低引脚测试一下有没有波形,看看有 ...

ok,懂了,中断最后还需要加上i=0吗,我开头直接unsigned int i,这样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ok,懂了,中断最后还需要加上i=0吗,我开头直接unsigned int i,这样行吗

嗯 在改变完PWM的时候把I置零重新计数,把 i设置成全局变量 然后赋值为0
可以的 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在改变完PWM的时候把I置零重新计数,把 i设置成全局变量 然后赋值为0
可以的 你再试试 ...

我debug下观察寄存器的值发现跟我设定的不一样是不是说明我程序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debug下观察寄存器的值发现跟我设定的不一样是不是说明我程序错了?

嗯 有很大可能是程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 有很大可能是程序错了

谢谢了,还有stm8s单片机的延时如何达到分钟,小时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还有stm8s单片机的延时如何达到分钟,小时级

举个例子 在中断里面100ms计数一次 那么计数10次就是一秒,计数600次就是一分钟,那么计数满一分钟就让另外一个变量a++,当a=60的时候就是一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举个例子 在中断里面100ms计数一次 那么计数10次就是一秒,计数600次就是一分钟,那么计数满一分钟就让另 ...

如果我要在delay延时后迅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做,还有上面那个中断的小时程序能简单私给我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在delay延时后迅速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怎么做,还有上面那个中断的小时程序能简单私给我吗 ...

可以的 我私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