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水果识别智能称(本人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新手)

楼主(2016-10-12):
想问下我是一个大学的本科生现在还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做个什么项目想要用大学的四年做这样一个项目就是用一个称可以起到图像识别的功能识别水果并且计算他的重量然后通过我已保存的相应的水果单价求出它的价格这样的一个项目应该要怎么做呢我是一个新手还什么都不会大概了解了一点单片机还有刚学完C语言现在也学了一些C++的内容会一些模电一些数电还有一点高频求指导一条做水果智能称的思路,,,这两天大概了解了一些图像识别的只知道有个统计模式识别的方法可以可是感觉网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用统计模式识别的方法真正的路线是怎么做的,也听了别人说了一点大概是使用系统编写程序然后在用单片机控制可是这个是只能识别黑白的好像无法识别出水果的颜色 求指导

网友A:
都大学生了,标点符号都不会写?还有,想要我们帮你做毕业设计?

网友B:
项目起点高了勿是一眼眼,哈哈,几个烂苹果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去智能称吗,用户是谁?人家买得起吗?不过作为学生练练手还是可以的.但这涉及机,电,软,硬,似乎是一个团队的活.

〓◆ VC++ 数字像处理相关专辑 14册 268M ◆〓

网友C:
一句话读的差点岔了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读的差点岔了气

我也差点

网友E:
还好语言逻辑还算清晰,否则都不看完。
这个项目一个人别说是大学生,工作几年的都没办法完成,建议选择难度稍低的,这样成功可能性也大,否则做到最好做不出来是挺打击积极性的,特别是对刚开始搞设计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大学生了,标点符号都不会写?还有,想要我们帮你做毕业设计?

不好意思,因为平时没有打标点符号的习惯。我只是想问下有没有会的人,只是对这个事情无从下手想看看有没有会的人指引一条路线我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读的差点岔了气

额,不好意思啊,我平时习惯了比较随意没有打标点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起点高了勿是一眼眼,哈哈,几个烂苹果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去智能称吗,用户是谁?人家买得起吗?不过作为学 ...

恩恩,是的,我是和别人合作做这个项目的。我就是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向做这个需要学习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是的,我是和别人合作做这个项目的。我就是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向做这个需要学习什么。 ...

你想不称重根据外形大小来计算重量?水果要是不规则呢?哈哈,看了几遍没明白你和要本.

网友F:
水果识别要看识别到什么程度,是区分品种,还是同一品种区分品质。
如果是区分大小、重量等品质,相对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G:
搞水果图像识别,这毕设水平太高了,够硕士毕业的了

网友H:
毕业设计来说,简单判断个颜色应该就可以吧,红色的就是苹果,黄色的就是香蕉,紫色的是葡萄。毕业设计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就可以了。
某宝搜一下颜色识别芯片,现在某宝的各种模块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搜不到的

网友I:
够一个硕士团队忙得了。。。

网友J:
图像识别有难点 称本身不是问题 可以把T叔的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K:
单就说图像识别这个吧,最简单的就是颜色,但是精确对很低,红色苹果和红色的西红柿是很难区分的,另一种方法感觉用深度学习比较好,毕竟水果那么多不可能一个一个加到图像识别算法中去,但是深度学习不是一个本科生能做出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毕业设计来说,简单判断个颜色应该就可以吧,红色的就是苹果,黄色的就是香蕉,紫色的是葡萄。毕业设计到这 ...

哈哈,要那个青苹果 怎么办?

网友M:
够一队博士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不称重根据外形大小来计算重量?水果要是不规则呢?哈哈,看了几遍没明白你和要本. ...

那个称是一个系统,通过图像识别识别出是什么水果,称出它的重量,再根据水果相应的单价求出它总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毕业设计来说,简单判断个颜色应该就可以吧,红色的就是苹果,黄色的就是香蕉,紫色的是葡萄。毕业设计到这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单就说图像识别这个吧,最简单的就是颜色,但是精确对很低,红色苹果和红色的西红柿是很难区分的,另一种方 ...

只是想要初步做到识别一些比较简单识别的说过几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果识别要看识别到什么程度,是区分品种,还是同一品种区分品质。
如果是区分大小、重量等品质,相对就容 ...

只用区分比较明显的几个水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根据重量计算价格,品质不作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不称重根据外形大小来计算重量?水果要是不规则呢?哈哈,看了几遍没明白你和要本. ...

只需要区分比较明显的5种水果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称是一个系统,通过图像识别识别出是什么水果,称出它的重量,再根据水果相应的单价求出它总价 ...

为什么水果要混在一起?分几个容器不就没这么多麻烦了.哈哈
称重计价都不是难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起点高了勿是一眼眼,哈哈,几个烂苹果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去智能称吗,用户是谁?人家买得起吗?不过作为学 ...

谢谢,真是对我太有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不称重根据外形大小来计算重量?水果要是不规则呢?哈哈,看了几遍没明白你和要本. ...

不是的,称重就是和平常的称是一样的,不前做到简单的识别几个图形很不相同的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哈哈,要那个青苹果 怎么办?

毕业设计毕竟不是公司产品,差不多就得了,不会出什么青苹果黄苹果难为人的,毕竟能力、人力和时间都有限,没必要考虑的那么复杂。

网友N:
图像识别。。。。。。就这一个模块,就够你们忙四年估计还弄不出来。。。。好多需要处理的细节啊兄弟
我给你举个栗子,如果你想做产品级的东西。黄色的苹果和黄色的梨怎么区分?
要是真的辣么容易,超市还扫什么条码?直接图像识别不就完了。图像识别涉及到好多复杂的算法,这可不是单片机能做到的。而且,你在算法中得识别特征还得想方设法将干扰滤掉,还要把识别到的信息在库中一一对比,但是光照这个因素就可能导致你当初录进去的信息和现在对不上号,识别失败怎么办?你不得增加冗余度,但是如何增加冗余度也是个难题,什么样的库能和苹果在任意时刻下对应的状态吻合?
最后,实用性差。即使你全部研发成功了,这些技术确实值不少钱。但是,人家一个几分钱的条码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拿N倍的价格用一个尚不稳定的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