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三相电机低速运行抖动

楼主(2016-10-12):
我在做无刷电机控制程序,用PIC单片机,给定一个低速值,程序大于或小于该值自动修正,然后给一个10MS的延时,但是电机有明显的抖动感。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但是如果给定的延时太大的话,倒是不抖了,只是响应会很慢,我用手捏快速的话,会捏死。

网友A:
速度修正怎么修正的呢?
修正太快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修正怎么修正的呢?
修正太快了吧

版主你好,CCP加减后,我一开始给一个3MS的延时会抖,后来我给20MS的延时不抖了,但是响应太慢,是不是我要修正这个延时呢

网友B:
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C:
楼主,是用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器驱动的还是自己搭建的电路。总体来说电机抖动不是一两句话能描述得出来的

网友D:
是用三相无刷电机驱动器驱动的还是自己搭建的电路工控制系统有问题?电机机械传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