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无刷三相电机低速运行抖动

楼主(2016-10-12):
我刚在做无刷电机控制程序,用PIC1939单片机,用速度环控制,给定一个低速值,程序大于或小于该值自动修正,然后给一个10MS的延时,但是电机有明显的抖动感。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但是如果给定的延时太大的话,倒是不抖了,只是响应会很慢,我用手捏快速的话,会捏死。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请教版里面的各位前辈,给点意见,刚接触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A:
延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低速的时候用SVPWM进行处理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