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存储问题

楼主(2016-10-12):
楼主做一个电表,要存储用户用了多少度电,现在用Stc12c5a60s2芯片。
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我芯片执行EEPROM擦除命令之后,写入EEPROM命令之前掉电,数据就无**常存储。求指教啊

楼主:
是用低压检测电路吗

网友A:
能确定擦除完成了么?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芯片,不明白楼主是怎么存储的最好是贴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确定擦除完成了么?

我程序是一个int型数据累加,然后不停的擦除数据再存数据。比如int从0开始,他累加到100,我掉电。会有两种可能,从100开始或者从0开始。所以我判断是我掉电时间的随意选导致我开机读取数据有两种可能。

网友A:
从E2里读出来,然后累加,然后写回E2是么?你的描述不清楚,所以我不能确定你为什么只会看到0和100两个结果(如果是我说的那样,你可能看到任何结果)。

但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单片机上电和掉电期间,当电源不稳定时,严禁读写E2,这个是原则。

网友C:
异常掉电无法排除的话就加上掉电保护电路吧

网友D:
掉电的时候做个电路,让电卸的慢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程序是一个int型数据累加,然后不停的擦除数据再存数据。比如int从0开始,他累加到100,我掉电。会有两 ...

换用铁电存储器试试,速度很快

网友F:
不是个伪命题吧?在写入之前掉电,当然存不进去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E2里读出来,然后累加,然后写回E2是么?你的描述不清楚,所以我不能确定你为什么只会看到0和100两个结果 ...

我想用软件实现,我的思路如下:
a1=扇区A
a2=扇区B
if(a1>=a2)//因为扇区被擦除后是255,所以比较小的数据是真实的
{
   a=a2;
}
else
{
   a=a1;
}
main()
{
   a++;
   扇区A擦除;
   扇区A写入;
   扇区B擦除;
   扇区B写入;
  show(a);   //数码管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个伪命题吧?在写入之前掉电,当然存不进去数据了!

你觉得我11楼的思路可以用软件规避掉电存不进数据的功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我11楼的思路可以用软件规避掉电存不进数据的功能吗。

不能,因为你从硬件层违反了E2使用的基本要求,无论你软件怎么做,都注定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你从硬件层违反了E2使用的基本要求,无论你软件怎么做,都注定会失败。 ...

但是我有俩扇区,都保存同一个数据,哪怕一个出错,另一个也是正确的啊。
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写数据写一半的时候掉电了,只写入一部分数据,所以会出错啊?

网友A:
E2写入伴随着擦除的过程,而且还取决于片内是否真的是E2,有的甚至是Flash,按片区操作,就更惨了。还是那句话,你违反了硬件基本要求,软件无论如何都会失败的。真想这么做,上面人家提的铁电适合你,不过价格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2写入伴随着擦除的过程,而且还取决于片内是否真的是E2,有的甚至是Flash,按片区操作,就更惨了。还是那 ...

我看Stc12c5a60s2有个低压检测电路,另外我再加大7805的输出端电容(10V,2200Uf)
if(电压太低)
不存
存。
您觉得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Stc12c5a60s2有个低压检测电路,另外我再加大7805的输出端电容(10V,2200Uf)
if(电压太低)
不存

这个片内的不是真的EEPR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Stc12c5a60s2有个低压检测电路,另外我再加大7805的输出端电容(10V,2200Uf)
if(电压太低)
不存

不行,单片机的欠压检测是为了拉住程序不乱来,E2写入的时候如果这个电路动作,写入就废了。你的想方设法保证电源稳定时才操作E2

网友G:
在 写入eeprom命令 之前 掉电,  你怎么搞的,  你都调电了 神仙也难写啊, 没你这样玩的啊,    你在写入命令之后  延时1秒 掉电  肯定好用了,.   都要写数据了  还掉电 , 真是的

网友H:
书上是严禁掉电写的,但是你硬件上应该可以修正,比如你的稳压电路,如果你是12v输入加7805的话,你可以在7805前边加一个大一点的电容,然后检测7805前边的电压,这样就应该可以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应该不影响芯片的5v或者3。3的运行,要不你可以直接弄ad检测啊!那样就肯定没有问题了啊!

网友I:
用铁电,速度快,擦除次数基本无限制。之前拆过一个厂家的电量表,用的就是铁电。stc的内部eeprom,擦除和写入都耽误时间,有实时性要求的,别用它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 写入eeprom命令 之前 掉电,  你怎么搞的,  你都调电了 神仙也难写啊, 没你这样玩的啊,    你在写入命 ...

可是实际情况是:断电是不可控的啊,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用铁电存储器试试,速度很快

谢谢前辈,我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内的不是真的EEPROM

原来是Flash,那也凑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单片机的欠压检测是为了拉住程序不乱来,E2写入的时候如果这个电路动作,写入就废了。你的想方设法 ...

前辈,我昨天把程序(两种方法)写好了,自己也实验了(一会断电,一会上电),没问题。说下我的思路,您看看哪里容易出问题,我又该怎么测试呢(我怕单位环境比较好,不出问题,产品出去了问题就来了)。
方法1:用两个扇区的比较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专门针对擦除扇区之后内容变成0xff的情况)
初始化:读取E2扇区a和扇区b的内容,
            if(扇区a>=扇区b)
            数据i=扇区b内容
             数据i=扇区a内容
主函数:i++;
            擦除扇区a
           写入扇区a(内容是i)
           擦除扇区b
          写入扇区b(内容是i)
          数码管显示数据i
方法2:在方法1的基础上利用芯片的低压检测电路,反应VCC的电压情况。电压低就不操作,电压比较高就操作。另外7805输出端电容也加大了(但觉得其实没用)。
初始化:读取E2扇区a和扇区b的内容,
            if(扇区a>=扇区b)
            数据i=扇区b内容
             数据i=扇区a内容
主函数:i++;
            if(低压检测标志位没有置位----电压足以操作E2)
            {擦除扇区a
           写入扇区a(内容是i)}
           {
              清除低压检测标志位(手册上说得手动清0)
           }
         if(低压检测标志位没有置位---电压足以操作E2)
           {擦除扇区b
          写入扇区b(内容是i)}
           {
              清除低压检测标志位(手册上说得手动清0)
           }
          数码管显示数据i,前辈你也来帮我看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书上是严禁掉电写的,但是你硬件上应该可以修正,比如你的稳压电路,如果你是12v输入加7805的话,你可以在7 ...

手册上也有说在7805前边加低压检测电路,感觉是个方法。我在7805输出端加检测你觉得怎么样,我感觉前后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铁电,速度快,擦除次数基本无限制。之前拆过一个厂家的电量表,用的就是铁电。stc的内部eeprom,擦除和 ...

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册上也有说在7805前边加低压检测电路,感觉是个方法。我在7805输出端加检测你觉得怎么样,我感觉前后都 ...

可定不一样啊!前边加  检测,掉电以后后边低于5v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后边加的话,直接就是低于5v了!那就已经掉电了!除非你检测的非常准确,不然很快就没电了啊!比如你7805前是10v输入,你检测9v都可以!你要是12v输入,你检测10v,这样到7805后掉电还需要一个过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定不一样啊!前边加  检测,掉电以后后边低于5v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后边加的话,直接就是低于5v了!那就 ...

有道理

楼主:
话说楼主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操作E2的时候数码管会闪(个人认为主要是擦除命令影响比较大)。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办法不知道哪种好啊:
1、低压检测法,发现电压低就赶紧存。(感觉不太靠谱啊,万一存的时候电压低到允许操作E2的电压之下的时候不就惨了?)
2、外接E2法(多件,改板,感觉实在不行才能用的办法啊)
3、用数码管扫描芯片(个人认为主要针对动态显示,楼主的项目也是动态显示;多件,改板,感觉实在不行才能用的办法啊)
4、中断法(但是有人说这个擦除E2是不会被中断的)
目前楼主正在尝试中断法,各位兄台有什么好点子吗

网友A:
请仔细看28楼的回答,在电压跌落到E2允许操作电压之前中断操作并保护现场,做不到就上铁电。我开始还以为你是学生做着玩的,我做了12年掉电安全存储类设计了,可以给你保证,按你自己的思路设计,绝对会出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铁电,速度快,擦除次数基本无限制。之前拆过一个厂家的电量表,用的就是铁电。stc的内部eeprom,擦除和 ...

谢谢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是实际情况是:断电是不可控的啊,我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唉,是断电,不是掉电,  你不写明白,我以为是你使单片机进入掉电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唉,是断电,不是掉电,  你不写明白,我以为是你使单片机进入掉电状态

确实我学的不咋样,掉电断电都没搞懂。。

网友J:
首先你需要知道完成一次擦写过程最大需要多少时间,要想办法延长掉电的时间保证能够大于一次擦除时间,不然你无法保证写入数据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首先你需要知道完成一次擦写过程最大需要多少时间,要想办法延长掉电的时间保证能够大于一次擦除时间,不然 ...

恩恩

网友K:
写操作的时候掉电或者电压不稳定,没办法的。可以多区域备份,写入数据后,检测完整性。

楼主:
话说楼主掉电检测电路和程序都做好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电源部分我是用变压器--MB6S--7805实现的。供电端在220V、200V、190V掉电的时候能存储数据,180V有时能存储数据有时不能,电压再低就不行了。我在7805输出端已经加了两个10V2200UF的电容来延长掉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延长掉电时间的方法啊?
如果实在不行我再考虑铁电,毕竟省成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