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规范疑惑

楼主(2016-10-12):
大神,
   公司内规范写着主控板不能用玻璃封装二极管。想来想去不知道为毛?
有大神明白不,多谢!

网友A:
玻璃管的由于应力作用易坏

网友B:
玻璃和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回流焊的时候,管芯可能被拉断路,外观还看不出来,我们遭过的。

如果还有潮气更糟。

网友C:
楼上解答的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D:
又长见识了,我们以前没有这样规定,但是好多时候玻璃封装的二极管都碎了

网友E:
前段时间坛子上面有个帖子就是讨论这个的,里面有些信息应该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和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回流焊的时候,管芯可能被拉断路,外观还看不出来,我们遭过的。

如果还有 ...

多谢大神,
  那这样玻璃封装的二极管使用起来局限性很大?不过回流焊才能用玻璃封装二极管么?

网友B:
是回流出的问题。

网友F:
其实还要看是谁家的产品。
山寨出的玻璃装二极管就最好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