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psense_CSD touch button时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6-10-12):
各位同僚好,

目前正在使用CY8C5467AXI-LP108来实现touch key 的功能,硬件是主MCU和外围为一个PCB板(PCB1),将20个touch key 单独画在另一块PCB板(PCB2)上,问题是PCB1和PCB2连接的线缆应该满足什么规格和长度要求为佳,我查询官方Datasheet,只对MCU和button设计在同一个PCB面上的有说长度不能大于300mm,并且走线宽度为0.18mm,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相关问题或是有文档参考吗,谢谢!

网友A:
capsense的信号是小信号,而且主要是靠空间中的电容变化提供信号。为了保证信号的稳定性,一般不推荐分立的PCB连接。如果必须使用PCB1和PCB2的的连接,连接线在使用过程中必须保证可以抵抗足够物理移动,最好是固定的,不易移动的,能短则短,而且最好有屏蔽且固定牢靠。说到底,就是要保证稳定的电场和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sense的信号是小信号,而且主要是靠空间中的电容变化提供信号。为了保证信号的稳定性,一般不推荐分立的 ...

谢谢你的回复,学到不少,我会再试放在一个PCB的方案。

网友B:
可以一起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