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6-10-12):
看到某厂家的电阻测试仪中用到ICL7135,它的参考电压是LM385Z-1.2,然后通过2.2K和10K电阻分压后得到1.0V作为参考电压,输入到ICL7135的2脚,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由于LM385和电阻的误差,这个参考电压很可能不是1.0V,我实测了一下,是1.01V,按理说应当加一个电位器,把这个电压调到1.00V,但实际上电路没有这个电位器,但测试结果是准确的(毕竟是已经在卖的产品),所以我就想不明白,它是怎么做到的,如何去掉这些误差?请前辈指教。

网友A:
7135不能直接显示,需要单片机等读出转换结果再显示。
有一种可能:软件修正。写入一个比例系数即可。

网友B:
对于基准来说,稳定性比准确性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35不能直接显示,需要单片机等读出转换结果再显示。
有一种可能:软件修正。写入一个比例系数即可。 ...

当然是有单片机,只不过我没画出来,如果都画出来,图幅太大了。
如果说是软件修正,那我赞同,问题是如何修正?修正的思路是什么?这个比例系数如何确定?每块板子都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基准来说,稳定性比准确性更重要。

我赞同你的观点,稳定性比准确性更重要,但在这里我需要准确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有单片机,只不过我没画出来,如果都画出来,图幅太大了。
如果说是软件修正,那我赞同,问题是如 ...

单片机必须自带可读写且非易失存储器,或者扩展这样的存储器。另外单片机必须有一条I/O口线接一个开关(可以用跳线帽),以便单片机识别校准和工作两个状态。
将开关置于校准状态。电压表输入标准电压,例如1V。单片机上电后先检查是否校准状态,如果是,那么单片机延迟一段时间后读数,可以多读几次取平均。读数和标准电压相除,得到比例系数,写入非易失存储器。
工作时,单片机上电后检查,确认处于工作状态,读数,乘以比例系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必须自带可读写且非易失存储器,或者扩展这样的存储器。另外单片机必须有一条I/O口线接一个开关(可 ...

多谢maychang大侠,您说的思路我基本赞同。这块板子上确实扩展了EEPROM,这个和你说的一致。但并没有跳线或多路选择开关等电路,能让ICL7135能采样到基准电压。所有的电路连线都是上面那个图,与单片机的口线有1、R/H,控制连续和单次运行。2、/STR 引向单片机中断脚/int1。3、BUSY引向P1.0。
我仔细看了ICL7135的datasheet,没有发现ICL7135可以采样基准电压的功能。这个功能他们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忘能继续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必须自带可读写且非易失存储器,或者扩展这样的存储器。另外单片机必须有一条I/O口线接一个开关(可 ...

忘记说一句,单片机确如您所说,确实有一个引脚有个跳线帽,是T1引脚,通过电阻拉高到电源,同时通过跳线到地。但即使这个引脚是象您所说那样,用来判别是校准还是测试,但问题是ICL7135如何采样标准电压。这个标准电压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压?是用标准电源外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一句,单片机确如您所说,确实有一个引脚有个跳线帽,是T1引脚,通过电阻拉高到电源,同时通过跳线 ...

这个标准电压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压?是用标准电源外加的?
是用标准电源外加的。施加在测量电压的输入端,即100k电阻和102电容那里(标号实在看不清)。
该标准电压精度要比这个ICL7135和单片机组成的电压表精度高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准电压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压?是用标准电源外加的?
是用标准电源外加的。施加在测量电压的输入端, ...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十分感谢您!

还可以加上各种花活。例如,校准完成后,判断读数是否可靠,正确则让一个LED慢闪烁,错误则让LED快闪烁。正确和错误判断,靠这个比例系数:该比例系数一定是一个接近于1的数,与1相差较多即判断读数或者电路错误。
也可以在校准完成后在数码管上显示读出数值,等等。
某些单片机内部带有EEPROM,这样就不必扩展EEPROM芯片,成本可能会低一些。

网友C:
测电阻,只要基准电阻精度够就可以了,电压差一些没有关系

网友D:
测电阻,只要基准电阻精度够就可以了,电压差一些没有关系,更何况有单片机校正

楼主:
忘了如何结贴?

楼主:
我想结贴,可找不到在哪里结?

网友E:
保证电阻精度是第一步

网友F:
ICL7135不能直接显示,非要单片机吗?
基准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敢苟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想结贴,可找不到在哪里结?

标题那

楼主:
说清楚点嘛,哪个标题?未结贴?那里我进去了,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