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软件搭建环境

楼主(2016-10-12):
问题:关于STM32L1xx的keil软件搭建环境,小弟需要做些什么?

小弟刚接触STM32L1,不太懂这块的软件环境该如何搭建,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会用KEIL吧

楼主:
刚刚想给您截图来着;大神,可否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想给您截图来着;大神,可否留下联系方式?

你用KEIL什么版本?想达到什么目的?就是建一个工程?

楼主:
大神好
keil的教程很多,只是我对比了好几个例程,有的可以编译,有的编译不了;
针对STM32L1xx的软件搭建环境,不是很确定自己的做法对不对,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好
keil的教程很多,只是我对比了好几个例程,有的可以编译,有的编译不了;
针对STM32L1xx的软件搭 ...

去下个针对L1的固件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下个针对L1的固件包啊

我下了L1的固件包,只是不知道环境搭建的对不对;
我用的keil4.72,想用keil4.72的L1建一个对射频芯片的配置工程。
我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需要做哪些准备?
小弟菜鸟一个,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了L1的固件包,只是不知道环境搭建的对不对;
我用的keil4.72,想用keil4.72的L1建一个对射频芯片的 ...

你基本的准备已经完成了。
现在就是根据实际需求在工程里进行代码编写了 啊。
还需要什么准备?

网友B:
先装个KEIL MDK5.0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装个KEIL MDK5.0的软件;

我装的是4.72的,从官网下的固件库中的文件一般情况下,都会用到吗?

网友C:
直接安装keil mdk就可以了,这种都是傻瓜式的

网友D:
你要下载最新版的,去Keil官网,下载后,在包管理器里找到你要的这个,在线安装支持包。

网友E:
软件是一方面 固件包是另一方面,另外keil要有很多设置要注意

网友F:
建工程,写代码简单,主要的是设置里的选项要设置好,不然编译会出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安装keil mdk就可以了,这种都是傻瓜式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工程,写代码简单,主要的是设置里的选项要设置好,不然编译会出很多问题
...

这个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是一方面 固件包是另一方面,另外keil要有很多设置要注意

大神  带小弟飞可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  带小弟飞可好?

你可以先下载个KEIL 然后在keil里面可以下载支持的固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先下载个KEIL 然后在keil里面可以下载支持的固件包

这个已搞定

网友E:
那现在到哪一步了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G:
keil要有很多设置要注意

楼主(2016-12-24):
引用 网友E:
那现在到哪一步了呢?遇到什么问题了?

最近在研究TI的官网driver file,不太会用;
您有用过TIのMSP系列的MCU吗?关于这个系列的控制语言,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keil要有很多设置要注意

那倒是
想请教关于TI的MSP430这个系列的驱动文件的用法,求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究TI的官网driver file,不太会用;
您有用过TIのMSP系列的MCU吗?关于这个系列的控制语言,您是 ...

MSP用的少,控制语言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无非两种 寄存器,库函数,归根结底都是对寄存器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P用的少,控制语言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无非两种 寄存器,库函数,归根结底都是对寄存器的控制 ...

感觉现在比较混沌
可能是还没有找到入门的感觉
之前入手了一款STM32F103开发板,想借此好好学习下库函数应用和寄存器配置;
您刚开始接触时,想必应该so easy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现在比较混沌
可能是还没有找到入门的感觉
之前入手了一款STM32F103开发板,想借此好好学习下库函 ...

我先用过STM8 所以上手32的时候非常快
不过一开始学8的时候很吃力,没有人带的话建议买一个开发板,跟着视频一遍一遍的做,慢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先用过STM8 所以上手32的时候非常快
不过一开始学8的时候很吃力,没有人带的话建议买一个开发板,跟着 ...

好的   感谢您的指点
最近遇到“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详情见https://bbs.21ic.com/icview-1659012-1-1.html
求您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