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不能自启动的困惑

楼主(2016-10-12):
有5片样品MSP430F5172,其中1片上电可以自启动,其他4片上电均不可自启动。

用IAR下载调试,或者用FET-PRO430编程软件可以仿真,下载,发送Reset命令重启都可以。复位电路为4.7K+2.2nF。

请高手帮忙!

楼主:
补充:将RST管脚接触地后放开,可以自启动的芯片就可以自启动,但是其他4片仍然没有反应。只有IAR或者FET-PRO430给出信号才可以启动程序,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A:
仿真时和断开仿真,供电电路是否不同?

楼主:
同一电路,目前只控制2个LED

网友A:
奇怪的问题。建议交换一下能启动的msp430到不能启动的板子上,确定下是板子的问题还是mcu的问题

网友B:
看看你的RST怎么弄的。

网友B:
可能是外部复位电容存在的问题。

网友C:
复位电路存在问题

网友C:
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D:
不能自动启动是不是复位的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将RST管脚接触地后放开,可以自启动的芯片就可以自启动,但是其他4片仍然没有反应。只有IAR或者FET-P ...

没有设计个能硬件复位的reset电路的?

网友F:
启动信号的宽度不够吧,将电容的换成10uF的试试

网友G:
充电断电再上电的启动看看的,还有就是分布调试的监测下。

网友H:
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H:
自动复位一下试试看。

网友I:
量一下复位电路有信号吗

网友J:
不能自动复位是复位电路问题?

网友J:
你试试看门狗能复位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又仔细看了用户手册,确定是47K+2.2uF的复位电路。

我怀疑芯片问题,就向另外一家电子公司买了新的芯片,结果新买的5颗都正常自启动。某宝上的单片机,可能就是生产时测试不合格的芯片被偷出来卖的。以后再也不敢在某宝上买单片机了。

网友K:
这个跟仿真有啥区别么?

网友L:
看看你的RST的电路?

网友L:
按键复位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又仔细看了用户手册,确定是47K+2.2uF的复位电路。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