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6-10-12):
先看图。
这是一个类似于带触控的显示器产品,金属机壳,内部结构如图所示,电源口做EFT测试,1KV 100khz以上无法通过,闪屏比较严重
图中红色带箭头的线是我自己加的共模电流流过的路径,C1 C2 C3 C4是我标注的杂散电容
想过很多方法来改进,但是没什么效果,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坐等!

网友A:
有没有接相关的TVS管之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接相关的TVS管之类的啊

电源入口24V的地方接了双向的TVS管,型号是5KP30CA

网友A:
信号线是否也加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入口24V的地方接了双向的TVS管,型号是5KP30CA

30的有点高,建议采用多级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有点高,建议采用多级防护。

这个是输入24V电源保护电路。
你的意思是改用小一点TVS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A:
没接地这种释放效果很不好。需要接地的

网友B:
EFT共模性质的,你接个差模抑制的TVS?TVS作用电压不能太低,不然测试高低压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地这种释放效果很不好。需要接地的

1、这个TVS管在这里主要是用来防护浪涌的,对EFT的共模干扰没有作用
那么如果在电源线上增加2个对地TVS管,效果应该会更高点吧
2、下午的时候我将这个T1共模电感换成了3mH大小的共模电感,后面加了2个4.7nf的对地电感,4KV 100KHZ没有出现重启的现象了,但是闪屏还是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TVS管在这里主要是用来防护浪涌的,对EFT的共模干扰没有作用
那么如果在电源线上增加2个对地TVS管 ...

闪屏的问题估计是电源还是受到了干扰,建议共模后滤波加磁珠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屏的问题估计是电源还是受到了干扰,建议共模后滤波加磁珠在滤波

我将共模电感后面加的2个4.7nf对地电容去掉以后闪屏现象消除了,但是还存在闪烁的条纹现象,总体效果比之前要好很多。有两个问题:
1、4kv 5khz闪烁条纹现象比100khz闪烁条纹现象更严重,说明低频对屏的影响更大,这方面怎么解决呢?
2、金属外壳接地后,效果变差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共模电感后面加的2个4.7nf对地电容去掉以后闪屏现象消除了,但是还存在闪烁的条纹现象,总体效果比之 ...

你是用的什么显示屏呢?是背光的那种?还是LED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显示屏呢?是背光的那种?还是LED显示屏?

带背光的

网友C(2016-11-13):
可选择在端口处加隔离试一下

网友D:
要切断流过右侧的干扰电流路径

网友D:
外壳也要接地。

网友E(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F(2021-02-18):
C7和C20加大

网友G:
C7,C20放在T1后面应该更好吧

网友H: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