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通信

楼主(2016-10-12):
485有没有什么自动分配地址的方案,不想每次都用拔码开关。

网友A:
通过通讯或触摸屏或WIFI等设置地址也可以啊;

网友B:
你可以想办法自己设置地址啊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定义自动设置地址的方法。

网友D:
或者通过其他接口输入进去地址,比如串口。

网友E:
保存到 eeprom 里

网友F:
保存到内部FLASH李也可以

网友G:
如果485有一个即插即用的方案,不设地址也能通信的方案。那就好了。。。

楼主:
是啊我就想直接自动分配地址,不用设置主机自动分配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通讯或触摸屏或WIFI等设置地址也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自动分配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保存到内部FLASH李也可以

要每次开机自动分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每次开机自动分配

你要求的真高,标准485可没有这个要求;
你自己写代码实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求的真高,标准485可没有这个要求;
你自己写代码实现好了

是啊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啊

自己想,总是有方法的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自动获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意思是自动获取地址?

是啊,想搞点自动化的,不想每次都设置

楼主:
没有人了吗

楼主(2017-09-01):
自己给自己顶

网友I:
自己实现协议层,可以实现动态地址分配
分配方法可以参照USB的方法,就是做好多个设备同时插入时分配地址。

楼主(2017-12-02):
引用 网友I:
自己实现协议层,可以实现动态地址分配
分配方法可以参照USB的方法,就是做好多个设备同时插入时分配地址。 ...

不懂

网友I:
USB实现即插即用的方法是 插入后ID固定为0,等待USB获取相关信息及分配ID
所以你要用485实现动态ID就必须有一个主机存在且能及时识别出刚插入的ID并及时分配ID
但是存在的风险就是,如果两个设备同时插入就会存在冲突,只要时间够短,可以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实现即插即用的方法是 插入后ID固定为0,等待USB获取相关信息及分配ID
所以你要用485实现动态ID就必须 ...

好方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