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ON开发工具/电源板试用

楼主(2016-10-12):
今天刚刚收到的板子,北京寄过来的(不是上海?)
先晒两张图片,后续测试再更新(等有时间再添加)
1、开发工具看着还不错,挺精致
2、电源板貌似是手工焊接,焊接质量一般,嘿嘿。主芯片上是空白的,竟然都没有型号,上面还有颗N+P沟道的MOS。其他小IC竟然有4颗,实在看不清是啥
3、没有开发板原理图,恐怕评估有一定困难

楼主:
使用ChipON IDE 已彻底关闭项目(项目资源管理器没有的项目)如何打开?或者如何打开示例项目?
ChipON IDE菜单无打开项目选项,只有打开文件,请问如何打开已存在项目?

下面是示例程序list,应该如何打开,打那个文件?

楼主:
新建项目,简单写了一两行程序,编译通过了,如下
make -k all
正在构建文件: ../main.asm
正在调用: Asm Compiler
kf8asm -c -I"D:\ChipON\testasm" -pKF8V216 -o "main.o" "../main.asm"
已结束构建: ../main.asm

正在构建目标: testasm.hex
正在调用: Asm Linker Release
kf8link -O2 -c -m KF8V216.lib KF8_Touch_Fun.lib -s"C:/ChipONCC/kfl/KF8V216.kfl" -o "testasm.hex"  ./config_set.o ./main.o
已结束构建目标: testasm.hex
**** Build Finished ****

打算把程序写入板子跑一下,选择检查设备是OK的,如下
2016-10-22 05:34:52 设备准备就绪,可以操作

但是选择在线ICSP下载报检测不到芯片,建项目选择时已经选了KF8V216了,请问是何问题?
2016-10-22 05:34:56 编程开始
2016-10-22 05:34:57 下位机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预留评估位置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