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10-12):
(无正文)

网友A:
delay函数定义放到前面去

网友B:
楼主注意看Warning信息,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确实是函数定义存在前后顺序问题。

网友C:
或者main前面void下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函数定义放到前面去

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版本太老,功能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看Warning信息,就知道是哪里问题了。确实是函数定义存在前后顺序问题。 ...

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也试了一下,确实可以。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果然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版本太老,功能不行吗?

一般来说,main里面调用的函数,要在main之前声明,即先声明后调用;当然也可以直接在MAIN前面定义。与软件版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