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超声波换能器有何不同?

楼主(2016-10-12):
一种是压电片形式的,一种是喇叭形的.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喇叭里装有压电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里装有压电片

为啥要多此一举?

网友A:
有的设备壳子带有共振聚焦腔体,直接装芯片,可紧凑些

网友B:
共振聚焦腔体 可否做成不锈钢锅底呢

网友C:
应用场合不同,价格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用场合不同,价格也不同

这两种分别用于啥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