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滤波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6-10-12):
MSP430的芯片,Port 4.5 口是按键,按一下按键,翻转LED灯 P1.1口,我的做法如下,但是总是会出现按键按了,但是LED不翻转的情况,请问大家,按键滤波用什么方法好?
按键采用外部中断的方式进行翻转LED灯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wait(100);//*delay 100ms

        btn_flag ^= 1;
        if (btn_flag == 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4, GPIO_PIN5);

}

网友A:
if(!btn_flag)比较好,能不能看看寄存器里的值。。

网友:
思路: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延迟十几个ms左右----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按下,进行操作,否则,不进行操作; 然后等待按键释放;注意等待按键释放的时候加个超时处理。
   不建议使用中断来处理。另外如果对程序时间有要求的话,用定时器来计时延迟

网友B:
不要在中断里延时那么久阿。
需要延时的话就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中断里延时那么久阿。
需要延时的话就用定时器

群主,用不了定时器,因为芯片已经进入低功耗的状态,按键是用来唤醒MCU的,边沿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主,用不了定时器,因为芯片已经进入低功耗的状态,按键是用来唤醒MCU的,边沿触发 ...

推荐用定时器定时1ms,或者10ms。你的低功耗怎么配置的?一般定时器工作不影响mcu进入低功耗的,只是定时器到时间的时候唤醒一下。
具体根据你的需要来计时。
然后在按键中断里判断延时。

网友C:
进中断,关中断,翻转,等释放(按需,可要可不要,单纯唤醒直接不要),开中断,不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定时器定时1ms,或者10ms。你的低功耗怎么配置的?一般定时器工作不影响mcu进入低功耗的,只是定时 ...

因为功能是起码有几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MCU进入低功耗,不做动作的,如果用定时器,时间太短,MCU唤醒的太频繁了,感觉跟没有进入低功耗没什么区别,所以就没有使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中断,关中断,翻转,等释放(按需,可要可不要,单纯唤醒直接不要),开中断,不用延时 ...

小叶子啊,不用延时怎么消抖啊?

网友D:
一般都是延时消抖

楼主:
解决方案:
#pragma vector = PORT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4_ISR(void)
{

        wait(30);//*delay 30ms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4, GPIO_PIN5) == 0)
        {
                btn_flag ^= 1;

                GPIO_toggleOutput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
        }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4, GPIO_PIN5);

}
用示波器观察按键低电平的时长,中断延时必须比按键低电平的时长短,不然进不去判断,延时的时间,通过调整,发现30ms的时候,实现结果较好。下面添加了按键IO的电平判断情况,确保是一次按键行为,这种方法,按上个上百次,实验结果是正确的。

虽然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要学着验证这些问题

网友E:
逻辑问题,你那个异或以及条件判断,如果中断只是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的话,肯定两次中有一次按键不能翻转LED灯。另外,按键检测有很多方法,硬件电路上可以用RS触发器直接消抖,或者经过思密特触发器整型后分成两路,一路延时一路不延时,之后进过异或也行。软件上通常采用主函数查询加延时10ms的方法。也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扫描按键,然后设置计数器比较值,当连续检测到阈值规定的数量的事件时翻转LED,没到阈值就出现了其他情况就清零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叶子啊,不用延时怎么消抖啊?

有抖动说明有按键按下,其实抖动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应该多次响应。只要能避免多次响应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叶子啊,不用延时怎么消抖啊?

那为什么不能让中断只起唤醒作用,在主程序里延时消抖、翻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抖动说明有按键按下,其实抖动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应该多次响应。只要能避免多次响应就可以。
...

群主正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逻辑问题,你那个异或以及条件判断,如果中断只是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的话,肯定两次中有一次按键不能翻 ...

够专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叶子啊,不用延时怎么消抖啊?

消毛线啊,看了你的其它回复,反正是唤醒,消抖没啥实际意义,纯粹浪费资源。你现在的程序按键按住2s,或者把消抖去了,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毛线啊,看了你的其它回复,反正是唤醒,消抖没啥实际意义,纯粹浪费资源。你现在的程序按键按住2s,或 ...

那个延时你别说没意义,我有把延时给去掉,结果就是按一次按键,响应多次,意思就是进入多次中断,所以延时还是必要的啊

我的按键的确有个长按2S的功能捏,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延时你别说没意义,我有把延时给去掉,结果就是按一次按键,响应多次,意思就是进入多次中断,所以延 ...

那不还是没实际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不还是没实际意义么

很重要啊,按一次按键,防止响应多次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案:用示波器观察按键低电平的时长,中断延时必须比按键低电平的时长短,不然进不去判断,延时的时间 ...

你的那个wait(30);使用的是定时器定时扫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那个wait(30);使用的是定时器定时扫描么?

不是,配置好时钟后,直接用for循环延时了,不是很准确,大概的范围
//===================================================
// wait(100) means delay 100ms
//===================================================
void wait(unsigned short n)
{
        unsigned char i;
        while (n--)
        {
                for (i = 0; i < 150; i++)
                {
                        __no_operation();
                        __no_operation();
                }
        }
}

楼主:
你的硬件我也不懂啊

网友H:
早上也做了一个430的低功耗的东东..
我是用1MHZ..DCO...当作正常工作状态...事情(LCD显示+AD检测)处理完了.就进入LPM3....用看门狗定时2秒唤醒一次....唤醒就退出LPM3...正常DCO的1MHZ处理事件...处理完再继续回到LPM3.

最终是每2秒醒来0.1秒时间......这样的平均100uA左右...

网友H:
当然按键的话更好做...LPM4.
开启外部中断.....唤醒...然后再正常处理程序...DCO 1MHZ就够了....按键按正常处理....事件完成再继续LPM4..这样非常省电的

网友I:
在中断里面可以不用延时啊,直接判断

网友J:
引用 楼主:
群主,用不了定时器,因为芯片已经进入低功耗的状态,按键是用来唤醒MCU的,边沿触发 ...

阁下混群混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配置好时钟后,直接用for循环延时了,不是很准确,大概的范围

哦,我以为你用的调度器

网友K:
假如我来做:
外中断仅仅唤醒mcu.
mcu唤醒后,按常规处理各种事件(例如按键).
mcu满足休眠条件后,休眠.

这样做和普通的不带sleep的软件几乎一样.
在中断中延时是很不好的做法.

网友L:
不想多次响应,,在第一次进入中断后直接关掉中断,设置个标志量,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再重开中断,,

网友M:
无延时的软件消抖,读按键I/O电平状态

网友N:
直接使用延时滤波。

网友N:
消抖能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上也做了一个430的低功耗的东东..
我是用1MHZ..DCO...当作正常工作状态...事情(LCD显示+AD检测)处理完了. ...

但是产品的功能是有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都没有工作,需要进入睡眠,2秒醒一次的频率很高,也很耗电,2秒醒来一次,有可能发生按键按了之后,需要等待1秒多的时间,用户体验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假如我来做:
外中断仅仅唤醒mcu.
mcu唤醒后,按常规处理各种事件(例如按键).

按键边沿触发唤醒MCU,首先要判断是否是真的一个边沿触发,而不是按键的一个普通抖动而引起的误触发,不得已才加的延时,延时是为了确保是真的一次边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想多次响应,,在第一次进入中断后直接关掉中断,设置个标志量,在进入低功耗模式前再重开中断,, ...

首先得要判断第一次进入中断的边沿触发是不是真的触发,而不是按键的一个抖动,加延时是为了确定是真的第一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N:
消抖能实现吗?

可以,我把延时时间改到了30ms,目前还没有出现过多次响应的现象,代表消抖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中断里写延时的孩子不是好孩子

为了防止多次响应不知道该怎么优化程序,目前是可以实现功能的,但是不在中断里面写延时,我还没有想到办法实现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产品的功能是有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都没有工作,需要进入睡眠,2秒醒一次的频率很高,也很耗电,2秒醒 ...

嗯,因为我的产品是需要实时检测温度的..所以要间歇唤醒.
你这个的话..我之前也做过..就直接进入最休眠的...按键中断唤醒...醒来之后就直接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其实按键有设置输入上拉不会有什么干扰...正常有中断就是正常的按键程序判断...当然我从来不会用循环延时的方式来判断按键时间的...
就是唤醒后就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用时间中断积累时间判断按键时间,可以是20ms的低电平时间才算按键按下..这样就绝对是OK的了....如果不是正确的时间就延时1秒继续回到睡眠...睡眠状态下功耗很低...如果有稳压给单片机的话..这里会有几UA,,,我之前做的大概20uA的静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按键边沿触发唤醒MCU,首先要判断是否是真的一个边沿触发,而不是按键的一个普通抖动而引起的误触发,不 ...

不带节能的方式是怎么写的,带节能的就怎么写.没有任何区别.
常规的的按键处理都具有消抖延时,通过定时扫描,可做到0耗时(占用cpu资源极少).网上有大把的这类代码.可以非常方便的嵌入到系统中.

像你这种方式占用了cpu巨量的时间,是及其不好的.按键模块又是最常用的模块,你以前总写过几个按键模块吧,为什么不能用于这个项目?
我们写的代码,一般是复制粘贴,就是以前写的代码质量高(考虑通用性,资源占用),可以方便的嵌入.

网友K:
引用 楼主:
首先得要判断第一次进入中断的边沿触发是不是真的触发,而不是按键的一个抖动,加延时是为了确定是真的第 ...

是不是真正触发不要在中断中判断.

请理解我32楼的"mcu满足休眠条件后,休眠."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嗯,因为我的产品是需要实时检测温度的..所以要间歇唤醒.
你这个的话..我之前也做过..就直接进入最休眠的. ...

对,楼主应该象你这么做,按键和mcu的电流可以做到小于0.1uA.

见我32楼的帖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对,楼主应该象你这么做,按键和mcu的电流可以做到小于0.1uA.

见我32楼的帖子. ...

请问你做的产品整机休眠时的静耗有多少??
我上次的整机是20UA左右..其中有一个稳压IC..HT7133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因为我的产品是需要实时检测温度的..所以要间歇唤醒.
你这个的话..我之前也做过..就直接进入最休眠的. ...

你的意思是说,中断不放延时,只要有触发就中断唤醒MCU,然后在主程序中判断是否按键是真的按下(按键的低电平时间达到20ms以上才判断是按键按下了),之后才做动作,如果不是,就延时1s继续回到睡眠。这样的理解对吗?

有点明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中断不放延时,只要有触发就中断唤醒MCU,然后在主程序中判断是否按键是真的按下(按键的 ...

延时1s时间可能太长了.

mcu处理完所有事件,就可以休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延时1s时间可能太长了.

mcu处理完所有事件,就可以休眠了.

嗯嗯嗯,明白~~~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做的产品整机休眠时的静耗有多少??
我上次的整机是20UA左右..其中有一个稳压IC..HT7133
...

HT7133顶多耗电0.1uA.
我做过一个项目,有触摸按键,带olcd显示,带TTL串口,有2个LDO,整机待机时耗电11uA.

触摸按键模块部分待机有11uA多,其它部分耗电小于1uA.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中断不放延时,只要有触发就中断唤醒MCU,然后在主程序中判断是否按键是真的按下(按键的 ...

有个前提....这里的所有时间都不是循环延时的方法获取的...而是使用定时中断...积累...然后设置一个标志...
比如我常常做一个2ms的时间标志....这个标志是使用定时器中断积累的...比如定时中断设置成0.1ms,每次进入累加一下...当累加到20次就得到一个2ms标志....然后...在中断外面再做个时间程序...这个时间程序里你可以积累10ms
100ms....1S....就是你想要什么时间就做什么时候的标志...
然后这些时间标志再做轮询处理其他按键程序,显示程序.外部动作驱动...等...非常灵活.
这个方法一直在用....
除了轮询...也可以结合状态机的方法===可以去搜索"轮询"  "状态机"....其实写程序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认为

网友H:
引用 网友K:
HT7133顶多耗电0.1uA.
我做过一个项目,有触摸按键,带olcd显示,带TTL串口,有2个LDO,整机待机时耗电11uA.

呵呵..比我的还小..这么多东西...看来还有改进的地方...
你的外围东西..都有单独控制电源断电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呵呵..比我的还小..这么多东西...看来还有改进的地方...
你的外围东西..都有单独控制电源断电吧? ...

OLED供电需要控制,其它部分供电直接连MCU的电源.

mcu的IO口要精心配制,输出口不要采用准双向,应采用推挽.输入口尽量采用开漏.

网友H:
可能是因为我的矩阵键盘需要中断检测..设置了输入上拉会消耗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前提....这里的所有时间都不是循环延时的方法获取的...而是使用定时中断...积累...然后设置一个标志. ...

明白,我的其他定时中断也是按照你的方法来做的,在定时中断里面设置一个变量一直加,在定时中断外面的函数判断是否大于一个20,然后就做相应的动作,这样的方法标志位会设置很多,但胜在灵活,状态机我还没接触过,恩恩,学习学习,感谢指教

谢谢呐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有个前提....这里的所有时间都不是循环延时的方法获取的...而是使用定时中断...积累...然后设置一个标志. ...

和我的做法类似.

我定时器直接设置为2mS左右.小于1mS的延时还是采用软延时.

按键消抖时间,按键压下时间,等各种时间都是通过这个2mS计数结合状态机的方法处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和我的做法类似.

我定时器直接设置为2mS左右.小于1mS的延时还是采用软延时.

呵呵...我当时跟师傅学的8位单片机...汇编的...就是这种方法...现在继续使用...挺好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首先得要判断第一次进入中断的边沿触发是不是真的触发,而不是按键的一个抖动,加延时是为了确定是真的第 ...

谔谔,在进入中断函数的那一刻就已经唤醒mcu了,,我认为直接在中断里延迟消抖判断是没有关系的,,直接在中断里完成判读,没问题,,
本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外面的程序运行,在中断里完成一系列动作一点问题没有,,延迟多久都没影响,,
还有,,路过的各位大大,,大家说不要在中断里延迟有什么根据不,,这点我没想通,哪位dada解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谔谔,在进入中断函数的那一刻就已经唤醒mcu了,,我认为直接在中断里延迟消抖判断是没有关系的,,直接在 ...

最后一个问题,建议你另外开帖子,询问各位大大,在这里问,大大可能看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建议你另外开帖子,询问各位大大,在这里问,大大可能看不见 ...

不要,,这种事得结合实际情况来,,,只要对整体程序没影响,,中断里延迟多久都没问题的,,看实际需求。。

网友P:
应该有个延时吧。

网友P:
在中断识别上升或者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在中断识别上升或者下降沿

设置的是下降沿触发中断就阔以啦

网友B:
你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下降沿触发中断后,改为上升沿触发并进行计时,只有计时时间满足正常按键的时间时才算一次按键事件。

网友Q:
按键滤波怎么这么设计?

网友Q:
一般都是检测串口问题吧。

网友R:
这个可以利用中断与延时的组合来检测的

网友S:
延时再次检测信号的就可以的。。

网友S:
或者定时器定时再次检测信号的实现比较好,这样在该短时间内还可以执行其他程序的。

网友T:
这个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加延时的处理的。。可以通过中断启动延时的标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下降沿触发中断后,改为上升沿触发并进行计时,只有计时时间满足 ...

恩恩额,谢谢群主,问题解决啦~~~楼上的群友也给了很好的建议呐~~~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最好不要在中断里面加延时的处理的。。可以通过中断启动延时的标志的 ...

是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U:
这个处理起来的还是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