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PCB上单击划线会自动跳转到别的层

楼主(2016-10-13):
4层板,其中一个内层在一个焊盘上单击画线会自动跳转到另外一个内层去,相当与我在那个内层里面根本画不了线,
在空白的地方画不会,新建一个新PCB文件上试也不会的,请问是哪里设置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的内层是layer还是plane

网友(2019-08-31):
快捷键D+R,在Routing-RoutingLayers下点击Routinglayers,会弹出一个菜单,把MidLayer1和MildLayer2勾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