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10-12):
Stm8s用ST-link程序下载后无**常运行,只有在按debug键后再按退出debug键就可正常运行了,这是怎么了?程序无任何改动。不按debug键断电重启也无用

网友A:
你要看断电后,重新上电能否正常,如果可以,就行了,你Debug的时候跟正常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