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B外部晶振可以选3.6864MHz有问题吗

楼主(2016-10-13):
因为项目需要,MCO需要输出3.6864MHz时钟,直接外部选这么频率的晶振最方便,PLL还能保证9倍频,不太影响速度。但是看手册上说外部高速晶振4-16MHz.难道选3.6864MHz是不能工作呢?还是工作不稳定?

网友A:
你说对了,人家说了要4到16,就这么选就行了,别选之外的。

网友B:
超出范围人家不一定保证稳定运行了,可能内部的倍频电路的锁相环对输入频率是有要求的。

网友C:
既然手册都说了,你使用它超出范围的,稳定性是不能保证的;
你可以选2倍的晶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手册都说了,你使用它超出范围的,稳定性是不能保证的;
你可以选2倍的晶振啊 ...

2倍晶振无法配置2分频MCO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