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阻抗匹配之:不是阻抗单限也叫这个名

楼主(2016-10-13):
我们经常全遇到“不得不”减轻负载或“无耐之下”降低幅度这样一些情况。

譬如,那个画有弯曲线的截图,不过是幅度受到了其它指标的限制。充其量叫做“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与阻抗匹配概念和应用,相去甚远。

网友A:
相去甚远

所以我说“阻抗匹配”是被误解和误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

楼主:
唉!就是学的东西太多,用来啃教材书。
“是工程师把教科书给玩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就是学的东西太多,用来啃教材书。
“是工程师把教科书给玩坏了!” ...

老刘啊!

工程式把教科是玩坏了。

这么说,十分地不好。

这意味着,你认为教科书是100%正确,而工程师是错误的。

但是,众所周知,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没有工程实践,你的教科书除了在中国大肆敛财之外,还想玩过假假吗?

玩的东西都是假的,是为大肆敛财还是吃饱了撑的?

基础原理,应该在小学以至于中学给学生讲明。

而大学需要学的就是一门专业技术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学必须要改造成,专科技术学校的性质,如此才能培养合格的人才。

高等数学,需要改名为微积分学,普通物理改造为一般物理,并下放到高中进行学习。

小学,需要学习初中的课程,而高中必须要学习大学的12年级的基础课程,例如,微积分,一般物理,线性袋鼠,以及电路原理。

而大学学的就是专业技术,从而中国的所谓大学,可以改名为专科技术学校,而不是什么386盒986之流的。

U get it ?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