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360+dsp

楼主(2016-10-13):
5块AD73360级联采样30路模拟信号(采电压电流,简单算下有功无功),请问TI的dsp哪一款比较合适.?急急!!关键是不是一定带spi或者mcbsp的芯片?大神求解答

楼主:
28027/28035能完成么?

网友A:
你先看看  网上有这个
TMS320F2812与AD73360实现多通道高速同步交流采样

网友A:
2812能实现   28335肯定没问题
建议使用较新的28335

楼主:
上级还要把数据传给ARM(M4),实时要求,28335太贵了,选个定点片子,C5000系列好点,价格60以下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2能实现   28335肯定没问题
建议使用较新的28335

还是谢谢你,我联系TI fae来选了,版主你现在还做RFID么?SX1276,CC1101,SI4438这些片子用过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谢谢你,我联系TI fae来选了,版主你现在还做RFID么?SX1276,CC1101,SI4438这些片子用过么 ...

还是以前做过的   现在工作没做了

网友:
内部的ADC怎么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8027/28035能完成么?

芯片的功能比较齐全,应该可以。

网友B:
这个涉及到数据的高速采集的,多注意的

网友C:
该设计方案的是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D(2018-05-03):
采样30路模拟信号(采电压电流,简单算下有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