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该还其本原了....

楼主(2016-10-13):
先引相关一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1634310-1-1.html

此帖所提到的内容在哪本书中,不得而知。所以不了解其背景。仅就图中的内容说几句。

楼主:
贴一张修改后的图:

前一幅图中,把2千欧负载线同时画出来,是否更有说服力?

楼主:
显然,此图前提是线性,未给出任何非线性的信息。

注意前后所补的那两幅输出特性图,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负载(扬声器)所得功率。

楼主:
我曾经说过:

电压模传输,通常是

    Rs << RL

电流模传输,通常是

    Rs >> RL

而功率传输,通常是

    Rs ≈ RL

这是对传输通道特性的要求。

楼主:
这里要强调的是

任何话题的讨论,必须有个基本前提和背景。前提和背景都不同的情况下,讨论毫无意义。

譬如,例子中根本就未曾提到过效率,而效率才是考虑那“无奈之举”的前提。

楼主:
应该说,是工程师把教科书给玩坏了!

网友A:
工程师不都是大学老师教的。

网友B:
这可是官科啊。民科不行,如果官科也不行,哪要用什么科?

楼主:
@maychang  “前一幅图中,把2千欧负载线同时画出来,是否更有说服力?”

前级,2千欧负载所得功率比那个8欧要大。

其实,此例是用内阻来表征输出功率能力的大小(电压一定前提下)。当然,这是不全面的。

网友C:
捣蛋的来了为啥要遵循
功率传输,通常是
    Rs ≈ RL

你手头有个8欧的喇叭,有两种输出阻抗的功放可选,一个1欧姆,一个8欧姆。为了获得更大的功率,你会选8欧姆输出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捣蛋的来了为啥要遵循
功率传输,通常是
    Rs ≈ RL

“手头有个8欧的喇叭”,这不是技术约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有个8欧的喇叭”,这不是技术约束。

不是技术约束,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加条件的说,为了获得最大功率,要RS=RL。
在我举的例子中,会有人选择8欧姆输出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技术约束,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你可以搞个1欧的负载,也可以匹配一下。

技术约束必须完备,通常还与成本预算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搞个1欧的负载,也可以匹配一下。

技术约束必须完备,通常还与成本预算有关。

我觉得
1.RS固定,RL可选。
2.RL固定、RS可选,
两种情况都要介绍一下才好,有个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
1.RS固定,RL可选。
2.RL固定、RS可选,

通常是,源给定,选负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o=1歐,當然是選RL=1歐的喇叭可獲取最大功率,你選8歐所得功率是8分之一,因為最大輸出電壓固定了。
倘 ...

k5,你少掺和点,焦点问题你未必把握。老抽满脑子一塌糊涂,光拿个别名词在这儿犟嘴。你若看透了,就评论一下我的连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o=1歐,當然是選RL=1歐的喇叭可獲取最大功率,你選8歐所得功率是8分之一,因為最大輸出電壓固定了。
倘 ...

谢谢!
HWM和你表达的意思我明白,也知道没有错。

我用过几个D类的功放芯片,没有一个标称它自己的输出阻抗是8欧姆。

例如TI的 TPA3110D2,只是说它的输出级的FET导通电阻是240毫欧。
如果教条的用这个,喇叭也要选这样小阻值的。实际使用的就是常见的8欧姆的喇叭。

网友A:
不是很在意这个问题。喇叭在不同的频率下阻抗不一样,而且也有灵敏度高低之分的。你们不一整套系统讨论没有意义。纯粹就是吃完饭无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了。您那帖子我理性的去討論,還被別人說去攪渾,我心灰意冷了,我哪里在渾水我都不知道。 ...

我的主题是:“负载获得最大功率”的负载条件,并非匹配阻抗的唯一应用!
暗指老抽只知道其一不知还有2有3,反来复去还在这个死结里面转转。
据介绍你做过功放,本想就我主题观点拿出点干货,结果你说个“阻抗匹配可以得到负载功率”误笔,害的网友理解为搅渾水。
你别理他们,我是楼主,冲我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誤解你們討論的核心。簡單的講,我所認知的。以前我們做擴音机是先有目標規格,然后選定電源(包括 ...

你这句就不对:
“因此本舉例的輸出阻抗就是8歐”。
你所举的例子,其输出阻抗未知。以现代设计来看,很可能小于1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對不對,還得看您如何的去定義。起碼符合最大功率轉換的特性。而且我也從多方面去認知認定,從音頻功放乃 ...

先不要说天线(天线确实是阻抗匹配),我们把喇叭的事情搞清楚再说其它。
至于我24楼所说,你最好听听老6(现在只能这样称呼)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先不要说天线(天线确实是阻抗匹配),我们把喇叭的事情搞清楚再说其它。
至于我24楼所说,你最好听听老6( ...

可能是文化差异,代沟差距,经历差别,等原因,我不能全面理解k5所表达的,甚至连要点都抓不来。k5一丝也不能针对我题交流评论,既无认同也不反对,所以我都没有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文化差异,代沟差距,经历差别,等原因,我不能全面理解k5所表达的,甚至连要点都抓不来。k5一丝也 ...

确实,对话讨论有一定困难。无论同意还是反对,都没有关系,但总要双方说的是同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说不到同一个问题上。

网友G:
对于小信号处理, 为了使后级得到最大功率, 需要阻抗匹配;
对于发电机,电池,功放等准电压源而言, 在源端允许的损耗及温升下, 自然是有一个额定输出, 这不需要阻抗匹配;
对于单端甲类放大器, 丙类射频放大器, 天线等, 需要阻抗匹配, 且除了单端甲类放大器理论上效率小于50%之外, 丙类放大器及天线阻抗匹配的情况下, 效率可大于50%, 甚至可达80-90%, 这, 昨天我问L6那个单管电路, 在匹配的情况下, 效率也很高, 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H:
扬声器是电磁力驱动的,在匝数、线圈长度及磁感应强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过音圈的电流越大声音越大。
想得到更大声音并不是让扬声器获取最大功率,而是尽可能让扬声器流过的电流更大。
因此功放并不需要和扬声器阻抗匹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扬声器是电磁力驱动的,在匝数、线圈长度及磁感应强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过音圈的电流越大声音越大。
想得到 ...

“想得到更大声音并不是让扬声器获取最大功率,而是尽可能让扬声器流过的电流更大。”

中学物理课,食堂大师傅教的?

网友D:
“功放…, 有一个额定输出, 这不需要阻抗匹配”,不完全正确,最末一句应为“不需要[也不应该以最大功率条件为准则的]阻抗匹配”。
“丙类射频放大器, 天线等, 需要阻抗匹配”,这又是另外一类【不以RL=Rs为准则】的阻抗匹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扬声器是电磁力驱动的,在匝数、线圈长度及磁感应强度已定的情况下,通过音圈的电流越大声音越大。
想得到 ...

同时,扬声器也是一个发电机,在电流推动音圈运动的过程中,音圈也“切割磁力线”产生反电动势。你要得到更大的电流,就需要更高的电压,就需要更大的功率。
另外,扬声器是一个有损的机械振子,纸盆和音圈等振动部份的总质量及轴向的“弹力”决定了固有频率,音圈电阻等效为磨擦力,为了避免谐振峰过于突出,还额外加了机械阴尼,另外为了提高响应,要尽可能地降低总质量,只能用细线,细线要通过电流电,就只能提供高电压,高音剌叭为了进一步减小质量,还用到了方铝线绕线圈,进一步对信号电压提出更高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功放…, 有一个额定输出, 这不需要阻抗匹配”,不完全正确,最末一句应为“不需要[也不应该以最大功率条 ...

我说过一个前提:源端容许的损耗及温升为前提,源端的电压可变的情况下,允许的负载是可变的。比如一台100V,100VA的交流发电机,在额定条件下可接100欧的阻性负载。若我们将其励磁电流调低一半,为保证其发电线圈温升,仍然只能输出1A电流,那么允许的负载就变成了50欧。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I:
现在半导体功放的输出阻抗极小,只有0.1欧以下,是可以做到的,主要是产生硬失真或硬削波。输出阻抗是动态阻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功放…, 有一个额定输出, 这不需要阻抗匹配”,不完全正确,最末一句应为“不需要[也不应该以最大功率条 ...

另外,你所认为的输出阻抗,是从放大器里头“往外”看?还是从负载端往放大器"里面"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说过一个前提:源端容许的损耗及温升为前提,源端的电压可变的情况下,允许的负载是可变的。比如一台10 ...

电工原理中“负载获得最大功率”条件,不考虑温升限制,也不涉及动态范围限制。
大多人只考虑RL=Rs这一种阻抗匹配,其实还有另外三类的阻抗匹配不适用这个条件一一据我个人归纳,也可能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另外,你所认为的输出阻抗,是从放大器里头“往外”看?还是从负载端往放大器"里面"看? ...

从你这句话看出“阻抗匹配”问题值得细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工原理中“负载获得最大功率”条件,不考虑温升限制,也不涉及动态范围限制。
大多人只考虑RL=Rs这一种 ...

我觉得涉及从准电压源获取较多能量的, 都不能够或是避免RL=RS, 找抽
只有从准电流源获取能量的, 如甲类功放,丙类功放,天线,等等, 还有就是小信号处理为了获得最大增益的, 才追求RL=RS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从你这句话看出“阻抗匹配”问题值得细研究。

我认为, 若是计算增益的话, 三极管输出阻抗确实以负载为准, 而考虑三极管本身的输出阻抗的话, 应以其输出特性为准

网友G:
老抽曾经画过一个图, 问某人是何反馈类型, 那得看你把眼睛盯在那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涉及从准电压源获取较多能量的, 都不能够或是避免RL=RS, 找抽
只有从准电流源获取能量的, 如甲类功 ...

电压源通常不能按RL=Rs进行阻匹,没错。
可为什么功放也有一个阻匹问题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压源通常不能按RL=Rs进行阻匹,没错。
可为什么功放也有一个阻匹问题呢? ...

这一点, K5说的没错啊! 一台功放的最大功率是由立项时预设的喇叭阻抗决定, 所有重要参数都是围绕这个阻抗考虑的, 小于这个阻抗要想稳定工作, 你只能降输出功率, 所以, 功放要得到最大输出, 就得"匹配"立项时的阻抗(注意不是匹配功放的输出内阻. 同理, 发电机和电网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涉及从准电压源获取较多能量的, 都不能够或是避免RL=RS, 找抽
只有从准电流源获取能量的, 如甲类功 ...

对于像前置这样的设备,在正常与后级设备连接时,我们应该把它视为准电压源呢还是电流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对于像前置这样的设备,在正常与后级设备连接时,我们应该把它视为准电压源呢还是电流源? ...

这要看信号源的开路电动势及内阻, 如电唱机的动圈式拾音器, 内阻低电压也低, 我宁愿把它当作电压源. 而压电式拾音器的内阻高电压也相对高, 那我宁愿把它当电流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一点, K5说的没错啊! 一台功放的最大功率是由立项时预设的喇叭阻抗决定, 所有重要参数都是围绕这个阻抗 ...

“功率是由立项时预设的喇叭阻抗决定”,这个理儿历害,可惜我没从k5回复中提炼出来。

网友G:
也就是说,你把能实现的准备使用的后级挂上去,若前级输出电压变化不大的情况,当电压源, .反之当电流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也就是说,你把能实现的准备使用的后级挂上去,若前级输出电压变化不大的情况,当电压源, .反之当电流源. ...

蚂蚁思维超群,非老抽能比。
案子就是你连续提问我的那个主题,具体数据见连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4780&mobile=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功率是由立项时预设的喇叭阻抗决定”,这个理儿历害,可惜我没从k5回复中提炼出来。 ...

我表达有问题, 你误解了. 这是我的失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线性OCL功放, 比如说100W, 那么接下来就要确定喇叭是8欧还是4欧, 好了, 我们选定8欧, 然后正负两路电压的值就基本确定了, 功率管散热器也就按最佳性价比确定了, 放大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也就确定了, 对不对? 你若接4欧的喇叭, 对不起, 额定电流不能超, 甚至只能降, 因为原设计接8欧的喇叭的话, 额定电流的情况功率管的压降比较小, 4欧就太大了, 所以连一半的功率都不行. 还不如接16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蚂蚁思维超群,非老抽能比。
案子就是你连续提问我的那个主题,具体数据见连接,
https://bbs.21ic.com/fo ...

不敢,不敢, 老抽数学在本坛活跃网友当中数一数二, 我因为学历低反而喜欢乱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表达有问题, 你误解了. 这是我的失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线性OCL功放, 比如说100W, 那么接 ...

是我表达不好,让你误解了。
我在46楼是说“功率是由立项时预设的喇叭阻抗决定”这个理儿很正确。
另一句说的是另一个事儿,我没看出来k5有这个中心意思,怎么叫你提出来了,呵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我表达不好,让你误解了。
我在46楼是说“功率是由立项时预设的喇叭阻抗决定”这个理儿很正确。
另一句 ...

你回头看K5在17楼的回贴,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敢,不敢, 老抽数学在本坛活跃网友当中数一数二, 我因为学历低反而喜欢乱想 ...

不乱吹捧了,以你的见识理解,快去判断案子的情况是什么源,以便住下论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乱吹捧了,以你的见识理解,快去判断案子的情况是什么源,以便住下论及。 ...

俺才不给你当枪使呢

网友G:
撤了, 养胃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回头看K5在17楼的回贴,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俺天生不丽质,k5八拉八拉说那么长篇叙述文,没看出切题重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俺才不给你当枪使呢

搞技术的不兴这么狡猾
晚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早已有定見,也已陳述了,就不需要再發言。你們另類的見解,我從來都有接納或保留的,不是固執的。
再者 ...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咱们提倡“对事不对人”,无原则乱捧可不是电工的应为。

您的定见确实没看透,抱谦。请你把44楼问题替蚂蚁为我回答一下,我再细细看看你的定论。请尽量简明扼要。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对于像前置这样的设备,在正常与后级设备连接时,我们应该把它视为准电压源呢还是电流源? ...

我没看完全部帖子,试着谈谈看法。
视为什么源,要看“恒”的程度。有的情况下会处于非恒状态,如何处理就要依目的而定,不必太在乎源的类型。
如果是直接驱动末级功放,有几个因素可以考虑:驱动级的驱动能力、需要的驱动功率,甚至功放的输出阻抗。理论上,输出阻抗与输入阻抗有关,输出阻抗决定了一定电源电压下最大的输出功率。选取的输出阻抗也与匹配的难度有关,即,与负载的差别越大,匹配的级数会越多,带宽会越窄...
经综合考虑后再作出取舍。

网友K:
真佩服你,一直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眾所周知,本壇悟性第一高人就老六。看傳輸給負載需要的是功率還是電壓或者電流。
本壇電路能力第一高就 ...

好家伙,一损就是俩。。。论电路功底,俺不如maychang和awey, 论言谈, 俺不如chunyang, **式,俺更远不如hwm和x7, 但上帝是公平的,没有人可能处处都对,总是有破绽的,所以大家还是点到为止比较好,任何想要天下第一的想法都是可笑的

网友G:
论@公 围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眾所周知,本壇悟性第一高人就老六。看傳輸給負載需要的是功率還是電壓或者電流。
本壇電路能力第一高就 ...

“本壇電路能力第一高就大螞蟻。看樣子网友是必須多多向其學習的”
Lgz2006刚刚说“咱们提倡“对事不对人”,无原则乱捧可不是电工的应为”,你又乱捧上了。而且,这样乱捧大蚂蚁,大蚂蚁听到了心中未必很受用,大蚂蚁不是那种捧他两句就飘飘然不知所以的人。
另外,在这场“阻抗匹配”的讨论中,大蚂蚁也出了点错。他说甲类功率放大是依据源阻抗等于负载阻抗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还谈到了滑动甲类放大。其实甲类功率放大不是源阻抗等于负载阻抗的。我本来是想论一论这个事情,但要说清楚这个事情,非数千字再配图不可,我现在没有这个时间。
大蚂蚁的长处,是自学能力非常强,而这一点是没办法学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沒損人,說的真心話。意指悟性高者不必懷疑能力高者。老六只要靜下心仔細想想就好。
反倒是您到處說不如 ...

玩笑话, 请不要计较

网友D:
“我打從開始從不懷疑Rs=RL”这正是您,携老抽,的共同错误点。遇到“匹配”两字只想到Rs=RL。
因此,还是叫他们开导您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壇電路能力第一高就大螞蟻。看樣子网友是必須多多向其學習的”
Lgz2006刚刚说“咱们提倡“对事不对人 ...

自学能力强这一点, 我接受. 甲类放大的匹配问题上, 我也没细想, 只是凭直觉. 听你这么一说, 倒是觉得忽略了某些问题, 这可能还得靠建模型, 把其它因素加进来. 望抽空赐教, 谢谢!

我的感觉:甲类放大的匹配问题,Lgz2006和qlbzwang有经验。
甲类放大的匹配问题要说清楚,也要几千字,还要曲线作图,现在实在没有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沒損人,說的真心話。意指悟性高者不必懷疑能力高者。老六只要靜下心仔細想想就好。
反倒是您到處說不如 ...

“我打從開始從不懷疑Rs=RL。”
在《阻抗匹配之:最大负载功率不是唯一》那帖中,Lgz2006已经表示“声频功率放大器与喇叭的配接”不是源阻抗等于负载阻抗。977也说“交流发电机就是输出功率的,但设计师从来不用匹配负载,只是令Rs尽可能地小”,还说“实践中使用匹配,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故意mismatch!”。
而你却“只不過萬一用RL=Rs使發電機過荷而無法達到預期出力,就代表實際的Rs比原號稱的還大,亦即原號稱的Rs不是正确值”。
整个颠倒!

网友D:
捧谁不好你去捧蚂蚁?那家火不正面回复网友提问,顾左右言其他,还奚落人儿。

楼主:
申明:

这里仅就本人所引之图而论,那是个给定戴维南等效电压Us戴维南等效内阻Rs的“线性源”。以此为前提,电源的输出功率之能力由Us和Rs完全确定,且适用《电路原理》中的最大功率传输定理。这里不考虑电源的效率。

此例,原本就是用了个音频放大器作为“话头”,来说明一下所谓的“阻抗匹配”。就其前提和内容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所涉书籍并不是本什么好的经典教科书,从其行文和图示中就可以看出。但是毕竟此书不是本专业技术参考书,其涉及的主要内容也非音频放大器,而仅是以此来说明一下某个电路原理。

分不清教科书,专业著作和技术参考书的,在我所见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专业人士中极少见,包括我的同行(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

楼主:
此论坛,缺乏的不是什么专业知识,而是最为基础的电路原理。

谈专业,此论坛差得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捧谁不好你去捧蚂蚁?那家火不正面回复网友提问,顾左右言其他,还奚落人儿。 ...

就是, 捧谁不好? 蚂蚁有啥好捧的. 论坛里高人这么多.

不过, 我啥时不正面回复网友提问了? 啥时左右言它了? 啥时又奚落人了? 你简直是人嘴里吐不出象牙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就是, 捧谁不好? 蚂蚁有啥好捧的. 论坛里高人这么多.

不过, 我啥时不正面回复网友提问了? 啥时左右言它 ...

说说你还顶嘴!下面贴子这个问题与你高度匹配,你去正面回复让咱瞧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5006&mobile=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说说你还顶嘴!下面贴子这个问题与你高度匹配,你去正面回复让咱瞧瞧。

https://bbs.21ic.com/forum.php? ...

你那是手机网址, 俺打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那是手机网址, 俺打不开

是你买个手机,还是我买个电脑?
给你个主题目:〈似是而非-3极管集电极输出阻抗是多少??〉

网友L:
"分不清教科书,专业著作和技术参考书的,在我所见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专业人士中极少见,包括我的同行(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
"

这个说的中肯!!

理工科毕业,非师范类的,去教书,根本教不好!!!有天校长在窗外偷听我讲课,评论是你适合搞研究!不适合教书!
因为稍不留神,就把高年纪知识拿过来引申扩展一下了。

从来不超纲(话题绝不超过大一大二课本),尤其是在技术论坛,唯有H,让我佩服不已,当然这也是教书先生必备素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论坛,缺乏的不是什么专业知识,而是最为基础的电路原理。

我第一次赞同你的观点,真的太不专业了,讨论了那么久一个统一的结果都没有。动手的人都没有几个,基本都是在理论。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是技术约束,什么意思,我没有听懂。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加条件的说,为了获得最大功率,要RS=RL ...

我搞扩声的,喇叭在不同频率下阻抗不同,功放的输出功率在负载阻抗越低,输出功率越高,实际使用中,一般最低8/3欧,再低的话,功率就容易故障,特别是国产的更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