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之:高不成低不就方可用

楼主(2016-10-13):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 早年管子昂贵铜铁便宜的年代, 变压器偶合的单端甲类放大器就讲究一个匹配的"峰", 后来为了降低静态功耗, 出现了单端滑动甲类放大器, 但没能实现"峰"的调节, 峰不变只是海平面(直流分量)下降了. 要调峰只能调匝比, 显然很困难. 打住, 这属于史前技术, 咱不玩考古了

网友B:
没错。
正是因为两种“阻抗匹配”:1、负载阻抗与源阻抗相等;2、由电压电流最大值限制,都有这么一个“峰”,才造成误解。

网友C:
“阻抗变换”是通用术语,可以针对不同的目的。为最大功率的变换,即匹配,只是其目的之一。

楼主:
阻抗变换,是为了实现RL‘=Rs或RL=Rs‘的最大功率条件的一种技术手段,以变压器最为常见。
变换与匹配,概念上没有关联。

网友A(点评):
你口中朗朗上口的"直流阻"这个词儿是如何发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抗变换,是为了实现RL‘=Rs或RL=Rs‘的最大功率条件的一种技术手段,以变压器最为常见。
变换与匹配,概 ...

可以有关联。变换的结果可以达到相等,也可以得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有关联。变换的结果可以达到相等,也可以得到改善。

它俩在应用活动中经常发生关联。
但是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关联?请赐教不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俩在应用活动中经常发生关联。
但是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关联?请赐教不吝。 ...

客气了,是交流。
变压器的变比,不光影响到电压的变比,也影响到阻抗的变比。为限制次边负载功率,将电压从原边降到次边的同时,也提升了原边管子的负载阻抗,实现了理论上原、次边输入、输出功率的相同。变压器也可以看作是阻抗变换,是否需要达到管子的“最大功率输出”的阻抗匹配,理论上可以接近实现,但是实际上要视效率需要和负载功率承受等条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