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关机充电指示状态电路设计

楼主(2016-10-13):
亲们,在关机状态用USB线充电,此时只有充电IC(CE3320)在工作,其他IC是不工作的,我想在设计一个充电的LED指示状态电路?

网友A:
充电IC,应该有输出控制脚吧,检测输出控制脚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IC,应该有输出控制脚吧,检测输出控制脚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呀;

因为板框的尺寸有限,  正在做实验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板框的尺寸有限,  正在做实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