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伺服驱动和电机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在使用一款直流无刷电机伺服驱动器时,无刷电机额定电压是36V,驱动器供电可以是宽电压的24V~60V。当驱动器供电电压53V时,电机啸叫并且发热厉害。当驱动器供电降低为电机额定电压时则正常。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要保持驱动的供电电压53V不变,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驱动器加载在电机上面的是脉冲电压,看来你这个电机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长期工作有可能会烧坏

楼主:
现在搞清楚了,这个无解。我原来设想的是电机短时工作,只要电压不超过电机绕组绝缘强度,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电机。但在我这个工作条件下占空比太小,电机效率低。要适应初始电压较高的宽供电电压范围,电机和驱动器都需要特殊设计。

楼主:
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用DC-DC来降压。驱动器还好办,特殊设计的电机解决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