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6-10-13):
在启动时,电机反转,且电流较大,振动较大,过几秒就正转,没事了  请问式程序哪儿出问题了,程序是仿照TI的例程写的

网友A:
你好,TI例程哪儿能找啊?能不能发个链接?谢谢了

网友B:
不知道用的那个类型的控制
有没有方向控制引脚   还是通过50%占空比的方式控制?
振动  一般是频率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TI例程哪儿能找啊?能不能发个链接?谢谢了

应该是controlSUITE里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的那个类型的控制
有没有方向控制引脚   还是通过50%占空比的方式控制?
振动  一般是频率不对 ...

没有方向控制引脚  就是依次通电  然后确定转动方向  不知道为啥启动的时候会反转

网友C:
传感器位置判定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位置判定不对吧。

无位置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方向控制引脚  就是依次通电  然后确定转动方向  不知道为啥启动的时候会反转 ...

我觉得肯定是控制程序造成的    反转的速度不是全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