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亮一会儿就灭了

楼主(2016-10-13):
单片机用417,液晶显示一会儿就灭了,而且没有全部段都显示,重新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就能正常显示,但是一会儿就灭了,怀疑是晶振不起振,用的是32768圆形晶振,电容是12P,求教大神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不用加电容吧!

网友B:
晶振没启动,建议去掉起振电容试试,或者更换电容大小

网友C:
量一下晶振输出波形喽

网友D:
这是晶振的问题的吧,,先检查下是否虚焊的。。

网友E:
液晶屏的问题吗?

网友E:
液晶屏灭了可能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晶振输出波形喽

最后证实是虚焊问题,但是不管单片机液晶是否正常工作,都没有量出晶振波形,特别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证实是虚焊问题,但是不管单片机液晶是否正常工作,都没有量出晶振波形,特别奇怪 ...

难道你的程序没用到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程序没用到外部晶振?

程序是别人做的,其中计时、采样应该用到晶振了

网友F:
加热单片机的晶振管脚?

网友F:
不起振和液晶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G:
温度变化会让晶振出现温飘把

网友H:
对于这个问题的就要进行在线仿真调试的看看结果与效果的啊

网友H:
在仿真调试中直接将程序运行到液晶屏被点亮的部分,然后再往下单步运行的看看。。

网友H:
这样的话怎可以查出问题的。。程序一直能运行的话,那晶振就没啥问题的,就主要看你的程序逻辑了。。

网友I:
看到楼上很多说是外部晶振的问题,那么我弱弱问一句,外部晶振没启动的话,程序会运行到液晶显示这一块的么?

网友J:
液晶不亮是不是你的控制引脚的问题

网友J:
跟晶振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液晶灭了,跟晶振没有关系。

网友:
看看你的背景灯引脚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