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DDR3设计的ECC功能

楼主(2016-10-13):
完全一窍不通,请教这个功能是否每个用DDR的系统都必须,例如我有一片16bit的DDR3,用FPGA的UNIPHY读写,为了能够长时间工作,是否必须另外再加一片DDR3,作为ECC,还是说在UNIPHY里已经包含了这项功能?请高手指点,已经焦头烂额了

网友A:
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还是能理解你无助的心情,我做的项目也一样,举目无亲,度娘也没卵用。
你自己再理一理,找些官方的参考手册、数据手册、用户手册等等等等等等看看吧。我原来也是遇到一个度娘查不到别人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东西,最后拿着百度翻译,从ARM内核的官网上扒下来一个纯英文的手册,然后拿着百度翻译一直找到了基础汇编指令架构才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还是能理解你无助的心情,我做的项目也一样,举目无亲,度娘也没卵用。 ...

网友B:
我只弄过电脑的ECC,你可以查一下ECC原理再做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