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77s DMA在RAM中搬运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10-13):
开始学28377S,我用TI的源代码和开发板,在仿真DMA_gsram_TRANSFER这个程序时,如果我用flash_link.cmd时,只搬运了一次数据,也就是DMA只工作一次。如果用RAM_link.CMD文件时,运行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有关怎么写CMD文件有没有好的容易上手的方法?

网友A:
这个系列还没有深入研究  不懂啊

楼主:
我将DMA源地址中数组的值往RAM中的数组中写,可以写进去,但怎么写不到DA的&DacaRegs.DACVALS.all中?

楼主:
为什么可以写到SPI的buf中,而不能写到DA的DACVALS中了?

网友B(2017-03-29):
引用 楼主:
我将DMA源地址中数组的值往RAM中的数组中写,可以写进去,但怎么写不到DA的&DacaRegs.DACVALS.all中? ...

请问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能指导下?

网友C(2020-07-16):
        我也入坑了,但是找到了问题!!!按下面这个来就没问题了,默认DAC外设链接CLA,要改成DMA才行
/****配置Peripheral Frame 1外设帧选择寄存器****/
    EALLOW;
    CpuSysRegs.SECMSEL.bit.PF1SEL = 1; //PF1SEL = 1将外设连接到DMA;PF1SEL = 0将外设连接到CLA
    EDIS;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将DMA源地址中数组的值往RAM中的数组中写,可以写进去,但怎么写不到DA的&DacaRegs.DACVALS.all中? ...

你必须设置好连续触发模式,当一次转换完成后触发新的搬移pchregs->MODE.bit.COUNTINUOS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