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提醒大家注意,STC单片机下载问题

楼主(2016-10-13):
最近用STC15系列做了一些小东西,发现有个问题很严重,程序只能下载一次,第二次就不能下载了,而且,虽然第二次下载不成功,但是第一次下载进去的程序也不能运行了。
网上找了各种宝典都无效,包括但不限于:换新版本下载程序、换下载器、换电脑、降低波特率、P3.2、P3.3接地等等。
也跟厂家咨询过,厂家表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无意中,我点了下“检测MCU选项”,虽然同样检测不出型号,但之后再进行下载,程序又可以下载进去了。
真的很神奇,我试了20个已经不能下载程序的芯片,这个方法对19个芯片有效,只有一个无效,无效的换了一个芯片解决。
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串口握手有问题吧,STC是烂,但是不会烂到这么明显的问题,可能还是要在自己硬件上找一下问题。

网友B: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路的问题?

如果是电路的问题,为什么我如此操作之后就可以了?而且后面就可以反复烧写都没事了。

网友A:
如果是STC的问题,不早就关门大吉了?

网友C:
一直用 stc  非常好用,  各方面 资料详细, 并且是全中文, 下载方便 无任何门槛.  价格公开  厂家购买方便,. 以上几点 任何单片机不可比拟.  ,脱机烧写电路公开,(关键是这个脱机电路体积小 价格极低,改程序也方便) ,,  我的头像就是一个 stc 的 脱机烧写机,  12拼版 一次性 烧程序 + 测试电路板  全自动,并送出测试结果 . +上位机可显示故障位置 和排除方法 (15秒 全搞定12个小板),   一台机器  顶10个人的 效率.

网友D:
写入的时候用了便宜的USB转串口转换器吧,我做过不少产品都用STC做得,虽然有写入失败的情况,但是在再写也能写入,要不你买的是假的,如果转换器不好的话,买我们的吧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2014.216007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C的问题,不早就关门大吉了?

之前用过一个STC15W408AS,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进入空闲模式后,串口中断不能唤醒,定时中断可以唤醒,结果表现为,串口接收数据时会丢数据,只有在定时器中断时,刚好有数据进来才能正确接收一个字节。程序设置了串口中断优先级比定时器高。
这个问题我研究了很久,反复查看了代码,也没发现问题,跟厂家工程师也沟通过,对方表示不可能,说一定是我的程序有问题。我让对方写个小程序确认一下,对方表示我很无聊,说他做过N多的程序,都没遇到这个问题,包括STC的示例程序都是他写的,从来没有这问题。
不过,后来厂家工程师打电话过来,说确实存在这个BUG,串口中断无法唤醒空闲模式,但仅限于几个型号。
这个跟我实验的情况相符,因为之前用的12系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再然后,厂家工程师又打电话给我,让我在设置空闲模式之后,加2-4个nop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样串口中断就能唤醒空闲模式。
我照做了,发现果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入的时候用了便宜的USB转串口转换器吧,我做过不少产品都用STC做得,虽然有写入失败的情况,但是在再写也 ...

我用的都是10元左右一个的烧写器。
不过我觉得跟烧写器关系不大,因为我用示波器看过,烧不进程序时,单片机RXD引脚上有信号,TXD没信号。跟厂家联系,厂家的答复是:可能TXD引脚内部因为过流断路了,建议我TXD引脚上串一个电阻。我问电阻要多大,对方说300Ω以上,逐渐加大,只要不影响通讯,尽可能大一些。
实际上我的板子上已经串了300Ω电阻的。

网友E:
换STM8S的芯片多好

网友F:
STC单片机不至于连程序都写不上,232那块有问题?

网友G:
LZ的说试过换电脑、换下载器,其实可用STC官方的U7/U8下载器作为基准最小系统再试试,排除其他电路影响的原因。

至于usb串口,我使用过CH340/341的都很稳定,有些可能因额外增加了自动下载重启电路的可能有下载失败的情况。

我2007年开始用stc89系列时,使用第三方编程器烧写一次后,就会将引导码kill了,不能再ISP,只能用该编程器下载了,很不方便。

其他STC单片机下载失败的解决汇总可参看: http://qa.stcisp.com ,除非单片机损坏,没有解决不了的 :)

(245)

楼主:
引用 网友H:
@cjseng 我们和所有的客户强调,使用我司配套下载工具,U8W 、U8W-Mini,涉及到兼容性的问题,淘宝上几块钱 ...

那么为什么我点击“检测MCU选项”后,又可以烧写程序了呢?是不是点击“检测MCU选项”会让芯片重建引导程序?
我感到奇怪的就是这个地方。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告诉那些烧不进程序的同学,当尝试过其他办法都无效的情况下,可以用我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I:
这个你自己的设计电路找问题吧,不大相信是STC的问题,STC15虽然不怎么样但没这么浪。

网友J:
换好的USB转ttl就好了。我用的是ft2232的。

网友K(2016-12-14):
用了这么久STC,只试过波特率太高不能下载的,改为低一点就可以了。楼主是不是有其它电路方面的原因

网友L(2018-11-13):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一个STC15W408AS,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进入空闲模式后,串口中断不能唤醒,定时中断可以唤醒,结 ...

这样都行?真是哔了狗了,我现在就是在找下载问题,才看到您的这个说法的,我用的别人的工具,一直有事能下载有时不能下载,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