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升压ic

楼主(2016-10-13):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一款锂电池充电保护升压芯片。
输入为5V适配器,后备电源为3.7V锂电池。正常情况下适配器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适配器没电了锂电池升压到5V给负载供电,供电电流最大要2A。同时芯片需要自动切换功能和电池的一些过流保护过放电功能。有熟悉的朋友推荐推荐几款芯片方案,电路稍微简单点的,谢谢~

网友A:
看下你5v后端负载是什么?
有没有其他电源IC
如果系统是3V 或者3.3V 根本不需要升压IC的

网友A:
如果要升压 参考移动电源输出2.1A的哪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升压 参考移动电源输出2.1A的哪颗

负载有单片机,GPRS模块等等。你说的移动电源芯片是那颗?

网友B:
TP5410可以输出到1A

网友B:
BQ24195可以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5410可以输出到1A

负载有GPRS模块,发数据最大电流有2A。1A的话怕带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有GPRS模块,发数据最大电流有2A。1A的话怕带不住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product-9.htm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product-9.htm

刚打电话问了,他们只有充电的,没有带升压一体的,谢谢老T

网友D:
2A比较大了..
看你的应用..的确跟充电宝(移动充)挺像的...
移动充电 ..也有2A的.. 网络上应该能找到方案.实在不行..直接买一个充电宝上去用..里面的电路,也有电池..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有单片机,GPRS模块等等。你说的移动电源芯片是那颗?

单片机电源搞3.3V  GPRS 模块之间电池供电 ,
根本不需要升压到5V

网友E:
提供的资料都很好,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