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节锂电池共线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6-10-13):
在一个项目中,由于锂电池的容量不够,直接限制了产品续航时间,因此采用发电机加电源管理芯片CN3703方式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安全性考虑,不采用单独发电机供电)使用这种方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之前一个项目中,采用的是24V发电机直接加载在24V铅酸电池两端方式充电,同时负载也是加载在电池两端,形成发电机+电池+负载共线方式,使用过程中无异常;
现在,因为使用的锂电池,锂电池较为娇贵,因此采用CN370X系列电源管理芯片进行充电,单独充电无问题。
问题是:
1、CN3703充电IC+三节锂电池+负载,直接共线方式,是否对锂电池有伤害?
2、多节锂电池充电,采用CN3703 这类多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  ,单独每节锂电池充电时刻存在充电电压不均衡问题,最大到达0.15V(充电完成,电压相差约0.05)
    这种充电方式是否对锂电池伤害较大?是否有简单的方法均衡充电?能否采用多个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串联方式直接单独对每节锂电池充电?

网友A:
1 要说对电池伤害,得看你的电路  如果发电机一直工作,3703 一直对电池浮充  时间长 电池肯定有问题
  设置好,发电机工作 电池不工作,设置好阀值电压,低于多少 对电池充电,高于多少 不充电。
2 看你的意思,你是3串电池了,串联充电,电压监控很有必要,否则 很容易 电压过冲
3 串联单独充可以,前提是 做3个隔离电源接单芯片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要说对电池伤害,得看你的电路  如果发电机一直工作,3703 一直对电池浮充  时间长 电池肯定有问题
  设 ...

多些你的回复
有几点感觉还是毕竟困惑:
1、因为采用的是发电机+电池+负载共线的方式,因此发电机工作时候电池不工作这点实现暂时没有好的点子去实现;另外充电阈值电压、过冲保护电压这个集成的IC中就已经含有了,比如CN3703,8V时候涓流,8V以上恒流、接近12.6V为恒压,充电电压始终比电池电压高0.15V左右,最大电压不超过电池满电12.6V(此时,由芯片检测截止电流,关闭充电,实际充电确实也为该结论);
2、专业航模充电器确实为均衡充电,电压监控、电流监控都有,但是因为实际使用的环境限制,实现对每节电池均衡充电还没很好的办法;
3、使用隔离电源接单芯片充电……需要3个,果断放弃了……太复杂了
其实,我的应用场景跟汽车差不多,区别是汽车使用的铅酸电池,铅酸电池没锂电池娇贵。另外汽车更加成熟,发电机与电池不是简单共线方式

网友B:
做过一次锂电池应用,了解不多,
我的看法,必须有路径管理,即充电通道和负载之间有隔离,充电时不放电;另外充电必须带均流管理。
这才是可靠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一次锂电池应用,了解不多,
我的看法,必须有路径管理,即充电通道和负载之间有隔离,充电时不放电; ...

多些提醒,准备也采用这样的思路:
一般情况下,电池供电。发电机运行后,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关断电池对负载供电路径,与此同时发电机对电池充电,发电机对负载供电。其中关断电池对负载供电路径通过Pmos实现,延时一段时间目的为避免电路切换时刻单片机掉电重启。

网友C:
锂电池包有保护板的 充到截止电压就停下来了 所以你的担心没有太大必要 锂电保护ic 可以找我 多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包有保护板的 充到截止电压就停下来了 所以你的担心没有太大必要 锂电保护ic 可以找我 多串的。 ...

锂电池种类很多的,因为应用场景非常特殊,这个锂电池是没有带保护板的。很多电池管理芯片都有充电电压截止点,但是多节锂电中的单独一节,平衡充,这个一般IC是没有的吧?

网友D:
问题不大,如果不是必须考虑续航里程的话。其实现在在汽车领域锂电均衡还有些争议的,最主要的经济利益在于发掘锂电的储能潜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大,如果不是必须考虑续航里程的话。其实现在在汽车领域锂电均衡还有些争议的,最主要的经济利益在于 ...

锂电均衡是说多S锂电需要带均衡功能的保护电路么,这个有些争议,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