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rget reset 问题

楼主(2016-10-13):
本人刚刚使用单片机 用IAR往430fr6989里烧程序  烧完后出现target reset  有的烧进去之后可以正常运行 但有的不能运行 出现target reset是不是正常现象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出现target reset时很常见的,建议提供更详细的调试信息

网友B:
你试过单步调试了吗?

网友B:
不能运行是不是IAR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运行是不是IAR的问题呢?

但是有的程序可以运行啊  如果是IAR的问题 那应该都不能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单步调试了吗?

单步调试 相应端口看不到控制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target reset时很常见的,建议提供更详细的调试信息

还需要哪些详细的调试信息  请指点一二

网友C:
是偶尔出现还是经常出现?

网友C:
看看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焊接方面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哪些详细的调试信息  请指点一二

控制台里的输出信息可以都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焊接方面等。

是程序里缺了一行代码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台里的输出信息可以都传上来看看

是程序里缺了一行代码  已经解决了  看来有这个target reset 也可以正常运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程序里缺了一行代码  已经解决了  看来有这个target reset 也可以正常运行啊 ...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target reset,这个关键词不是错误提示的重点

网友:
是同一个程序吗?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程序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变量问题。

网友D:
这个看下程序里面有没有看门狗喂狗不及时的情况出现。。

网友E:
这个没怎么遇到过的。。多看下参考资料的。

网友F:
这个根据具体的程序设计的来进行的

网友G:
有没有其他的错误或者警告信息

网友:
错误提示是什么,或者警告

网友H:
这个是什么状态的?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I:
是程序里缺了一行代码  已经解决了

缺了什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J:
开发板重新复位了吗?

网友J:
重新复位之后,软件应该可以运行。